[維修實例] 光陽 雷霆 RACING 150 ABS版 拆行車記錄器 拆儀錶 或想換拉桿

楼主(2018-02-14):
正面
螺絲一顆
測試一下,不會傳輸了,拆開找原因
要先拆後視鏡,然後拆這些螺絲
側邊兩顆螺絲,是星型的
使用一字起子,往後撬,光陽系列好像都是,碼錶殼先下來的,所以是往後撬
先開一點點,
住意這個東西,會影響殼的損壞喔
然在拆前殼
USB 是可以拆下來的
看一下,拆下來了,
因為拆的時候,用力太大了,所以有點短腳了
使用 "煙屁膠",補強一下
這個就是行車記錄器了,光陽正廠的
這有一個防水套
打開,看的到記憶卡
8GB
換上16G,再裝回去,結果,~~~~~裝了那麼久,我的行車記錄器是壞的
裡面是長這樣的,
蓋子
換拆儀錶了,有五顆,再把 PIN
下來之後,這三點是用卡住的,要注意力道,別弄斷
在這之前有一透明蓋,我忘了拍了,這一個是可以直接拿下來的
再把這四顆螺絲拆下來,就可以拿起了,
拿起來,我的重點就紅圈個東西,我換了 32.768KHZ 石英振盪器,每天慢兩分鐘,所以我改天又要來拆了,

网友:
自從改成這種塑膠外殼的車子後,就算正常騎車不去拆也沒有撞到,不用多久螺絲腳也是會被震斷,開始時只會偏向一邊,再過一陣子就雜音甚至開始搖晃了,其實不要只留螺絲腳支架,鎖螺絲的地方應該預留比較大範圍做為補強,其實原廠會這麼做都是故意的.......

還有就是時間越來越慢不是換石英晶體就能解決的

网友:
時間的問題還有啥可換修的?

网友:
真是厲害.還可以這樣修

网友:
我的PGO老機車,時鐘是他不高興時時間就會亂跳
後來乾脆自己加裝一個外接的

网友:
高手維修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