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Nokia 300 手機的電池充電電壓的疑惑?

楼主(2018-02-16):
NOKIA 300 功能性手機,電池標示電壓為 3.7V
電池拆除後,手機上的電池充電接點分別為 a,b,c (共有三個點), C-A  , C-B , 都是 1.45V ,A-B 沒有電壓
也就是說 C 有輸出 1.45V

電池上也三個接點分別標示為 "+" ," - ", " o" ,'+"對 "-" ,"o" 皆有 3.9V

問題來了:

1.手機上的電池充電接點與電池接點的對應分別為: A -> "+" ,B->"-" ,C->"o" ,手機對應電池" + " 的輸出端 A,並沒有電壓輸出,反而是對應電池 "o" 的端子有輸出 1.45V !
手機對電池充電,不是"+"對"+" ,"-"對"-"嗎??
怎會手機端對電池"+"端沒有電壓輸出..?

2.電池標示電壓為 3.7V ,手機空載時(未裝電池)的充電電壓是 1.45V ,低於電池標示電壓這是正常現象嗎? 他牌手機手機也是這樣嗎?

3.電池上除了 "+"  , "-" 極外,還有一個 "o" 接點,請問 "o" 接點是什麼用途?手機

4.手機無法開機,手機上也沒有提供充電中的燈號做判斷,該如何知道手機現在有在充電...?
USB 電壓/電流測試器,可以拿來判斷手機是否在充電中嗎?

5.手機現在可正常充電及開機,所以上述的疑惑,是出現在一部可開機’充電的手機。

幾個疑惑,請前輩幫忙指點

网友A:
沒圖沒真相、
要附照片、
大家才知你的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沒真相、
要附照片、
大家才知你的疑問?

圖以補上,謝謝提醒

网友A:
一般手機充電未開機、也會有充電電池的訊息。
感覺手機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機充電未開機、也會有充電電池的訊息。
感覺手機故障了!

就是因為沒電無法開機,充電沒反應,就拿電表$瞎搞看看,才出現這些疑惑..

最後用酒精清潔電池及充電接點後,可充電也可開機了

但疑惑還是沒解開...

网友B:
  問題1: 功能手機 電池 A、B 觸點為電壓輸入, 量測應無明顯的電壓才對; C 點為特出用途, 故有電壓輸出.

  問題2: Nokia 鋰電池 o 接點為 "電池尺寸指示器 (Battery Size Indicator, BSI)", 用於電池識別. BL-4U 鋰電池 GND 至 BSI 電阻為 82 KΩ, 容量為 1000 mAh, 電壓為 3.7 V.

  剩下的由論壇先進們補充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1: 功能手機 電池 A、B 觸點為電壓輸入, 量測應無明顯的電壓才對; C 點為特出用途, 故有電壓輸出.

有可能是因為空載(沒裝電池),手機的 A , B 接點才沒有輸出電壓,而C 輸出電壓是用來判斷電池是否已裝上? 所以這是正常現象?

這如是正常現象,要檢測 USB 充電孔是否正常,該如何下手?

网友:
正電,負電,接地,只是沒寫吧,手機是亞太的嗎,有手電筒功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因為空載(沒裝電池),手機的 A , B 接點才沒有輸出電壓,而C 輸出電壓是用來判斷電池是否已裝上? ...

  "Nokia 300 用戶指南" 第9頁:

  透過 USB 為電池充電:

  電池電力過低, 但是您沒有帶充電器? 您可以使用相容的 USB 傳輸線與相容的裝置 (例如電腦) 連結.
  若要避免損壞充電器插孔, 連結和中斷連結充電器傳輸線時請小心.
  當沒有電源插座可用時, 您可以使用 USB 充電. 裝置充電期間還是可以傳輸資料. USB 充電的效率有很大的差異, 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開始充電, 然後裝置才會開始運作.

  若你有 USB 電壓|流測試器, 電源 → 測試器 → Micro USB 連接線 → 手機 Micro-USB 插孔.
  若有充電, 會有電流 > 0 mA 數值, 容量會 > 0 mAh 增加.
  容量漸增, 電流漸降.

网友:
應是接觸不良,電池沒裝上感應不到當然沒充電電壓

网友:
3.電池上除了 "+"  , "-" 極外,還有一個 "o" 接點,請問 "o" 接點是什麼用途?

樓上 10# 說得很清楚了,
"o" 接點是感應器, 感應過充、過放、過熱的保謢裝置,
和感應有沒有裝上電池或電池有否損壞.
若超過預設值會自動斷充電, 避免電池爆炸引致火災.
實際上用原廠的充電器充電, 或充電器沒損壞, 鋰電池甚少會過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