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AVR高压並行编程器的問題,請教大家

楼主(2018-02-16):
最近開始入門,ARDUINO,感謝jojoling老師的教導,也學會了使用ATTINY44A把ARDUINO瘦身,並且成功地運用在<點焊機0.1S>上(等機殼安裝好再發帖)。但過程中卻把一片arduino r3 uno(smd)的atmega328給鎖死了,需用萬能燒錄器才能燒錄,想說既然要下海,就要備齊工具,diy一個AVR高压並行编程器,可深入學習,增加功力,但怕走錯路,請大家指點,感恩~
爬文找到兩篇資料:
1使用MAX232,+16F628或16F628A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39658.html
2.使用M8
http://dzdiy.com/html/201304/27/AVR-PROGRAMER.htm
我的最低需求是,可編寫ATTINY及ATMEGA(能寫螢幕BIOSE更完美)電腦作業系統WIN7或10
請大家指導或提供資料,謝謝!感恩~.

网友:
這有篇用PIC 18F2550微處理器作的
開源多用燒錄器DIY
參考看看

原文 :  Open Programmer:支持PIC與Atmel的開源燒錄器

電路圖下載

固件(Firmware)下载
MPLAB 源码
Hex文件

Open Programmer应用程序
Exe文件
源码

  • 完全免費和開源,包括固件(firmware)
  • 可以作為ICD調試
  • USB 2.0全速接口
  • 自供電
  • 不需要驅動程序
  • 開源Linux和Windows的控製程序

支持的微控制器與設備
10F200 , 10F202, 10F204, 10F206, 10F220, 10F222,
12C508, 12C508A, 12F508, 12C509, 12C509A, 12F509, 12F510, 12F519, 12F609, 12F615, 12F617, 12F629, 12F635, 12F675, 12F683 ,
12F1501 , 12F1822 , 12F1840,
16F505 , 16F506, 16F526, 16F54, 16F610 , 16F616, 16F627, 16F627A, 16F628, 16F628A , 16F630, 16F631, 16F636 , 16F639, 16F648A, 16F676, 16F677, 16F684 , 16F685, 16F687 , 16F688, 16F689, 16F690 , 16F707, 16F716 , 16F72, 16F720, 16F721, 16F722 , 16F722A, 16F723, 16F723A, 16F724, 16F726,16F727,16F73,16F737 ,16F74,16F747,16F76,16F767,16F77,16F777,16F785,16F818,16F819 ,16F83,16F83A,16C83,16C83A,16F84 ,16C84,16F84A ,16C84A,16F87 ,16F870,16F871,16F872,16F873 ,16F873A ,16F874,16F874A,16F876,16F876A ,16F877,16F877A,16F88,16F882 ,16F883,16F884,16F886,16F887,16F913,16F914 ,16F916,16F917,16F946,
16F1503,16F1507 ,16F1508,16F1509,16F1516,16F1517,16F1518 ,16F1519,16F1526,16F1527,16F1823 ,16F1824,16F1825,16F1826,16F1827,16F1828,16F1829,16F1847,16LF1902,16LF1903,16LF1904,16LF1906,16LF1907,16F1933,16F1934,16F1936 ,16F1937,16F1938,16F1939,16F1946,16F1947,
18F242,18F248,18F252,18F258 ,18F442,18F448,18F452,18F458 ,18F1220 ,18F1230,18F1320,18F1330 ,18F13K22,18F13K50 ,18F14K22,18F14K50 ,18F2220,18F2221 ,18F2320,18F23K20 ,18F23K22,18F2321,18F2331,18F2410,18F24J10 ,18F24J11,18F2420,18F24K20 ,18F24K22,18F2423,18F2431,18F2439,18F2450 ,18F24J50,18F2455 ,18F2458,18F2480,18F2510,18F25J10,18F25J11,18F2515,18F2520,18F25K20 ,18F25K22,18F2523,18F2525,18F2539,18F2550,18F25J50 18F2553 ,18F2580,18F2585,18F2610,18F26J11 ,18F26J13,18F2620,18F26K20,18F26K22,18F26J50,18F26J53,18F2680 ,18F2682,18F2685 ,18F27J13 ,18F27J53,18F4220,18F4221,18F4320 ,18F43K20,18F43K22,18F4321,18F4331,18F4410,18F44J10,18F44J11,18F4420,18F44K20,18F44K22,18F4423,18F4431,18F4439,18F4450,18F44J50,18F4455,18F4458,18F4480,18F4510,18F45J10,18F45J11 ,18F4515,18F4520 ,18F45K20,18F45K22,18F4523,18F4525,18F4539,18F4550 ,18F45J50,18F4553,18F4580,18F4585,18F4610,18F46J11,18F46J13,18F4620,18F46K20 ,18F46K22,18F46J50,18F46J53,18F4680 ,18F4682,18F4685 ,18F47J13,18F47J53,18F66J60,18F66J65,18F67J60,18F8520 ,18F8722,18F86J60,18F86J65,18F87J60,18F96J60,18F96J65,18F97J60
24F04KA200 ,24F04KA201,24F08KA101 ,24F08KA102,24F16KA101,24F16KA102,24FJ16GA002 ,24FJ16GA004,24FJ32GA002,24FJ32GA004,24FJ48GA002,24FJ48GA004,24FJ64GA002,24FJ64GA004,24FJ64GA006,24FJ64GA008,24FJ64GA010,24FJ96GA006,24FJ96GA008,24FJ96GA010,24FJ128GA006,24FJ128GA008,24FJ128GA010,24FJ32GA102,24FJ32GA104,24FJ32GB002 ,24FJ32GB004,24FJ64GA102,24FJ64GA104,24FJ64GB002,24FJ64GB004,24FJ64GB106,24FJ64GB108,24FJ64GB110,24FJ128GA106,24FJ128GB106,24FJ128GA108,24FJ128GB108,24FJ128GA110,24FJ128GB110,24FJ192GA106,24FJ192GB106,24FJ192GA108,24FJ192GB108,24FJ192GA110,24FJ192GB110,24FJ256GA106,24FJ256GB106,24FJ256GA108,24FJ256GB108,24FJ256GA110,24FJ256GB110,24HJ12GP201,24HJ12GP202 ,24HJ16GP304 ,24HJ32GP202,24HJ32GP204,24HJ32GP302,24HJ32GP304,24HJ64GP202 ,24HJ64GP204,24HJ64GP206,24HJ64GP210,24HJ64GP502,24HJ64GP504,24HJ64GP506,24HJ64GP510,24HJ128GP202,24HJ128GP204,24HJ128GP206,24HJ128GP210,24HJ128GP306,24HJ128GP310,24HJ128GP502,24HJ128GP504,24HJ128GP506,24HJ128GP510,24HJ256GP206,24HJ256GP210,24HJ256GP610 ,
30F1010 ,30F2010,30F2011,30F2020,30F2023,30F2012,30F3010,30F3011,30F3012,30F3013,30F3014,30F4011,30F4012 ,30F4013,30F5011,30F5013,30F5015,30F5016,30F6010,30F6011,30F6012,30F6013,30F6014,30F6015,
33FJ06GS101,33FJ06GS102,33FJ06GS202,33FJ12GP201,33FJ12GP202,33FJ12MC201,33FJ12MC202,33FJ16GP304,33FJ16GS402 ,33FJ16GS404,33FJ16GS502,33FJ16GS504,33FJ16MC304,33FJ32GP202,33FJ32GP204,33FJ32GP302,33FJ32GP304,33FJ32GS406,33FJ32GS606,33FJ32GS608,33FJ32GS610,33FJ32MC202,33FJ32MC204,33FJ32MC302,33FJ32MC304,33FJ64GP202,33FJ64GP204,33FJ64GP206,33FJ64GP306,33FJ64GP310 ,33FJ64GP706,33FJ64GP708,33FJ64GP710,33FJ64GP802 ,33FJ64GP804,33FJ64GS406,33FJ64GS606,33FJ64GS608,33FJ64GS610,33FJ64MC202,33FJ64MC204,33FJ64MC506,33FJ64MC508,33FJ64MC510,33FJ64MC706,33FJ64MC710,33FJ64MC802,33FJ64MC804,33FJ128GP202,33FJ128GP204,33FJ128GP206,33FJ128GP306,33FJ128GP310,33FJ128GP706,33FJ128GP708 ,33FJ128GP710,33FJ128GP802,33FJ128GP804,33FJ128MC202,33FJ128MC204,33FJ128MC506,33FJ128MC510,33FJ128MC706,33FJ128MC708,33FJ128MC710,33FJ128MC802,33FJ128MC804,33FJ256GP506,33FJ256GP510,33FJ256GP710,33FJ256MC510,33FJ256MC710,
2400,2401,2402,2404,2408,2416,2432,2464,24128,24256 ,24512 ,241024,241025
25010,25020,25040,25080,25160,25320,25640,25128 ,25256,25512,251024 ,251005,252005,254005,258005,251605 ,25×10,25X20,25X40 ,25X80,25X16,25X32 ,25X64,
93S46,93x46 ,93x46A,93S56 ,93x56,93x56A,93S66,93x66,93x66A,93x76,93x76A,93x86,93x86A
AT90S1200,AT90S2313,AT90S8515,AT90S8535,ATmega48中,ATmega8的,ATmega88的,ATmega8515的,ATmega8535的,ATmega16的,ATmega164A,ATmega168的,ATmega32的,ATmega324A,ATmega328 ,ATmega64的,ATmega644A,ATmega1284
ATtiny12,ATtiny13的,ATtiny24,ATtiny26上,ATtiny261,ATtiny2313的ATtiny44 ,ATtiny48,ATtiny461 , ATtiny4313,ATtiny84則,ATtiny88,ATtiny861的,
DS2430,DS2431,DS2433 ,DS28EC20,DS1820
11010,11020,11040,11080,11160

网友A:
如沒樓上 直接PCB圖
用買的 支援好
如沒有第一台  沒得燒沒法做
找人 代燒錄

网友:
如要省時買 tl866 就可, 要學習就自己畫電路寫程式,
按別人弄好的軟硬體照抄, 花時間又學不到東西, 只能圖個 diy 樂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沒樓上 直接PCB圖
用買的 支援好
如沒有第一台  沒得燒沒法做

鍾義亭大:這台好像不能燒atmega32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