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8-02-16):
沒有廠牌名稱,從資源回收搶救回來的充電器。附上圖片請各位達人幫忙看看是哪裡的問題。

從外觀看來這是直流的電瓶充電器,內部沒有看到整流器這類的零件。電表卻分別量到直流和交流不同的電壓。

乍看之下,交流電壓正常表示電壓器正常工作,直流不正常,是不是整流部分有問題,又沒看到整流的零件,
該如何著手修復?

補充內容 (2018-2-16 10:25 PM):
交流檔位量到從最低7.8v到最高27.5v。
直流檔位量到從最低2.73v到最高7.51v。
這樣是不是表示整流壞了?或者我可以另外換掉整流二極體?該用甚麼規格編號

補充內容 (2018-2-17 01:54 AM):
取回之後,拆開清潔內部灰塵,兩個大旋鈕內側接點清潔、轉動(推測是接點太髒)
照片是清潔之後拍的。ericchou大大提醒,接上電評量測,算是正常充電

補充內容 (2018-2-17 01:55 AM):
看來是正常充電器。謝謝各位幫忙。

內部很陽春

內部很陽春

直流擋最低電壓

直流擋最低電壓

直流檔最高電壓

直流檔最高電壓

交流檔最低電壓

交流檔最低電壓

交流檔最高電壓

交流檔最高電壓

网友:
輸出接個電容,再用直流檔測量比較準!?

整流零件
像這種

网友A:
電錶照片太小,檔位轉盤位置看不清

但電瓶充電器
看起來沒壞呀

就電瓶充電器
是 24V 8A的規格

可切換直流電壓,選擇要充哪種電壓規格的電瓶 (6V / 12V /.......~24V)
不同電流大小可控置充飽電的速度,大電流充的快,小電流慢慢充
6V電瓶充電電流請選最小電流慢慢充

网友:
紅色圈起來的就是整流器,這是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錶照片太小,檔位轉盤位置看不清

但電瓶充電器

直流檔位(20v)顯示的電壓明顯沒有達到(6-24v)。最低只有2.73v;最高7.51v。這樣沒辦法充電瓶。

网友B:
跟我的情況類似
年代久遠零件編號多沒了~不知道要找啥規格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檔位(20v)顯示的電壓明顯沒有達到(6-24v)。最低只有2.73v;最高7.51v。這樣沒辦法充電瓶。 ...

回收場買一顆低價且堪用電瓶
然後先量一下電瓶基本電壓

然後掛接充電器充電
再量測一次電瓶樁頭
可能會有不同答案喔 !

此時只要量測出電壓比原先電瓶還高
就是正常的充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情況類似
年代久遠零件編號多沒了~不知道要找啥規格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5-1-1.html ...

這種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買一顆低價且堪用電瓶
然後先量一下電瓶基本電壓

充電器接上電瓶量測電壓果然升高,應該是正常的充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情況類似
年代久遠零件編號多沒了~不知道要找啥規格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5-1-1.html ...

充電器內部本來很多灰塵,除了吹掉灰塵之外,我還將大旋鈕內側接點噴上清潔劑,
推測是接點太髒。清潔之後就如照片上看到的。經ericchou提醒應該接上電瓶量測,
果然是正常的。

你也可以試試先將開關的接點清潔,再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