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冷氣 定時燈閃爍 室外機沒運轉 診斷H11 內機CS-B25CA2

楼主(2018-02-16):
各位好

因為家裡國際牌冷氣 經過一年 到了今年的夏天  打開的時候 約莫一分鐘後 自動關閉 定時燈持續閃爍

而且室外機完全沒有任何動作

使用遙控器測試診斷為H11

目前推斷 也許是室外機的電容掛了!?

或者是有人有遇過相同的問題!?  謝謝

室內機型號CS-B25CA2
室外機型號CU-B25CA2

网友A:
變頻無一般電容問題
H11內外機通訊異常
檢查控制線與內外機版

變頻冷氣維修建議有一般維修經驗
220V加變頻高壓不是很好玩
如要直接服務站買板子就賭看看那塊板子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頻無一般電容問題
H11內外機通訊異常
檢查控制線與內外機版

之前有請國際牌的人來看~他說可能也沒有出基板了! 建議我直接換新的~ 說真的 吹沒幾年 就掛了 我真的也是傻眼 之後就真的不敢買她家的冷氣了!

因為純粹過了一年 突然要用就壞了 實在滿不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請國際牌的人來看~他說可能也沒有出基板了! 建議我直接換新的~ 說真的 吹沒幾年 就掛了 我真的也是 ...

  這台是民國97年的機器,到現在已經10年了,
現在的家電產品,不能跟二.三十年前比,現在的製造商都強調COST DOWN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請國際牌的人來看~他說可能也沒有出基板了! 建議我直接換新的~ 說真的 吹沒幾年 就掛了 我真的也是 ...

買二線品牌風險更大…

网友:
現在十年換新是很正常
以前機器都設計可用更久
我家沒變頻國際牌冷氣用了約二十年還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請國際牌的人來看~他說可能也沒有出基板了! 建議我直接換新的~ 說真的 吹沒幾年 就掛了 我真的也是 ...

我房間冷氣定頻的79年裝的,到現在還正常,頭好狀狀的。

网友:
看有沒有獨立的斷路器,有的話,斷電1~2小時之後再送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