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電器用品塑膠外殼破裂如何修復? 塑膠類殼體破裂

楼主(2018-02-17):
替熱風槍多包些工程
提高設備投資的稼動率
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rAonl-26s

网友A:
這個只有薄薄一層~依樣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有薄薄一層~依樣不牢固

或許
內部可刷上 "環氧樹脂+硬化劑"
然後再貼上玻纖布
重複貼塗幾層後,得較厚實的狗皮膏藥補強

网友:
用塑膠透明薄片,上強力膠,貼在破裂處背面。

网友:
我覺得可找同材質顏色的材料,加熱貼上。

网友:
這個是三太子的專長…可能是掏來的換貨麻煩吧!

网友:
我第一直覺是用AB膠

网友:
在破裂處內面鋪上棉布或是紗布然後快乾給他均勻的滴下去

网友:
如果空間許可
我都用塑膠片貼上補強(壓克力的也行)

先將要補強處用砂紙磨一磨 將光亮面變一些粗躁 要補上那塊也要磨
磨完後比對貼上 在用三秒膠滴於接縫處黏合

网友:
要看塑膠材質,可用ABS + PC 膠, 就像黏模型一樣,但未必通用。

ABS + PC 膠水的揮發性很高,倒一點在玻璃上大約10-20秒就揮發光了!
我買的時是用PE還是PET塑膠罐裝,放陰暗的地方1-2天大約少1公克,也就是放1年,約360cc就沒了!
用透明玻璃小酒瓶分裝也同樣會揮發。
有藍色玻璃不透明的滴瓶,因為蓋子是塑膠+橡皮的,也照樣揮發。
改用像藥用酒精深褐色玻璃罐+金屬蓋+陰暗的地方才秤不出重量減少。

大多硬殼塑膠是ABS
這個電動刮鬍刀的電池蓋,上面有印PC+ABS也可黏上去。

電動刮鬍刀的電池蓋斷掉(材質PC+ABS)

電動刮鬍刀電池蓋斷掉

電動刮鬍刀電池蓋斷掉

電動刮鬍刀的電池蓋修復(材質PC+ABS)

電動刮鬍刀電池蓋修復

電動刮鬍刀電池蓋修復

燈殼摔了一下也裂開,這是已修復的。(材質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