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台大同電鍋TAC-12是不是沒有保温功用

楼主(2018-02-17):
家裡的電鍋買很久了,第一次使用時發現無法保温,打開看,沒有發現保温片,加熱片也不是三條線的加熱片,是不是代表這台電鍋沒有保温功能,如果確定沒有保溫功能,可以買保温片自行加裝嗎?有需要注意什麼嗎

网友:
這台沒有保溫器,

可加裝、注意接線位置
是不是有被拆過、
連保險絲都沒有、
很危險。

网友:
這台很怪有問題,大同電鍋沒看過沒保溫的更不可能沒保險絲

网友A:
保溫功能正常否
您可直接冷鍋插電,試試內鍋底部有沒有微溫

另外有些參考文 :

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6086&pid=802625

大同電鍋保溫片及線材問題請教

以前的大同電鍋是沒有「溫度保險絲」的

大同電鍋 六人份 (TAC-6S) 拆解兼清潔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33-1-1.html

大同電鍋 TAC-10A(10人份)加熱器故障更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62154-1-1.html

大同電鍋 p-2 TAC-10不保溫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77-1-1.html

大同電鍋 p-2 TAC-10不保溫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77-1-1.html

煮完開關跳起後,一直保溫的機型設計
無切換鍵,蒸煮完自動保溫

煮完開關跳起後,還有獨立開關可選擇要不要保溫的機型設計
具保溫不保溫切換開關,若不保溫可免拔插頭。

楼主:
我有先爬過文,這台也沒有預留裝保温器的螺絲孔,覺得奇怪才po 上來,請教各位高手們,這台還是不要用比較安全,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先爬過文,這台也沒有預留裝保温器的螺絲孔,覺得奇怪才po 上來,請教各位高手們,這台還是不要用比較 ...

從未聽過大同電鍋沒保溫功能,我猜想是保溫片被拆掉了。

网友:
除非樓主原PO不是大同的
大同電鍋 只要有插電 就是保溫
4樓是正解 沒有保溫開關的我有一台 目前還服役中

网友B:
我覺得應該原是三線加熱線、
因為維修過、
換了2線加熱片、
所以沒有保溫功能、
溫度保險絲也沒裝上。

如果自己能換、
當然能用…
可參考網路別人更換線路。

网友:
三線式加熱片有保溫,兩線則無,我的三線式電熱片斷路,覺得用不到保溫,買兩線的換裝,用到現在4-5年了,沒問題的,你這台可能有換過,如需保溫買三線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溫功能正常否
您可直接冷鍋插電,試試內鍋底部有沒有微溫

我現在有一台就是有保溫開關的,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因為壁式插座加裝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應該原是三線加熱線、
因為維修過、
換了2線加熱片、

過年期間,鮮菇沒有進山靜修,還在為眾生解憂,辛苦了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過年期間,鮮菇沒有進山靜修,還在為眾生解憂,辛苦了 ...  ...  ...  ...

缺一個你來幫忙  …

网友D:
早期20人份是沒保溫開關的 應是40年前的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20人份是沒保溫開關的 應是40年前的貨

這台是12人份......
年代應該不會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先爬過文,這台也沒有預留裝保温器的螺絲孔,覺得奇怪才po 上來,請教各位高手們,這台還是不要用比較 ...

沒保溫功能?
一般飯煮好後還要保溫一段時間,讓水份去蒸發,把米粒變乾,不然飯就會變成半稀飯了,還是它的設計不同?

网友D:
早期大同有  TAC-8  TAC-10 TAC-12 分別為10 15 20人份 沒溫度保險 15 20人份沒保溫開關 可看恆溫版跳起時銘板有沒保溫字 如沒保溫字就是早期電鍋 可自行追加50W保溫片  電鍋煮熟不一定要保溫 但要悶15分 有保溫功能也請勿超過4小時 應飯會變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一個你來幫忙  …

我現在沒有修電鍋,不敢妄言,還是請鮮菇(小心被冬令進補)開示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期大同有  TAC-8  TAC-10 TAC-12 分別為10 15 20人份 沒溫度保險 15 20人份沒保溫開關 可看恆溫版跳起時 ...

早期的加熱零件不是都是加熱管嗎?
這加熱片不是大同公司合理話後的零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現在沒有修電鍋,不敢妄言,還是請鮮菇(小心被冬令進補)開示 ...

今年不敢用菇菇進補…

网友E:
這部是大同電鍋沒錯
那溫度跳馬 就是大同電鍋專用的
這電熱片沒被改過 看電熱片的壓版只有2個出孔洞

強調重點 所有電線都不能用焊錫  電線不夠長都要用壓接方式

要追加保溫功能 要裝一片保溫片的 不知是12人份 還是20人份的 會分開說明
12人份的追加一片40W的保溫片  保溫片鎖在下方橙色框那螺絲上 在右邊藍色框追加 157-172度C的溫度保險絲
20人份的追加一片50W的保溫片  保溫片鎖在下方橙色框那螺絲上 在右邊藍色框追加 157-172度C的溫度保險絲

保溫片的2個輸入端分別鎖在上方紅色框那2個螺絲上
溫度保險絲串接在右邊藍色框中

煮飯跳開後 都自動保溫

楼主:
這台是大同的,有確定沒保温功能了。謝謝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部是大同電鍋沒錯
那溫度跳馬 就是大同電鍋專用的
這電熱片沒被改過 看電熱片的壓版只有2個出孔洞

謝謝您的教學,過年後再購買零件回來加裝

補充內容 (2018-2-17 11:38 PM):
不好意思.溫度保險絲要如何安裝.我不太明白.溫度保險絲兩端要各接在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教學,過年後再購買零件回來加裝

補充內容 (2018-2-17 11:38 PM):

溫度保險絲串接在 #20圖 右邊中間藍色框

串接=串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教學,過年後再購買零件回來加裝

補充內容 (2018-2-17 11:38 PM):

真的想搭配保溫片的話
我可以幫你找寄給你
但是其他前輩會給你好建議
別問我我姓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加熱零件不是都是加熱管嗎?
這加熱片不是大同公司合理話後的零件嗎?

不是,大同傳統電鍋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用電熱片,從沒看過用電熱管的大同電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想搭配保溫片的話
我可以幫你找寄給你
但是其他前輩會給你好建議

如果要配保溫片 那要含一段長度的耐熱線
因保溫片鎖在下端 怕那線不夠長 所以要加耐熱線(一定要用壓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的想搭配保溫片的話
我可以幫你找寄給你
但是其他前輩會給你好建議

蔡董甚麼寶貝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蔡董甚麼寶貝都有...........

ysc老師這也不是甚麼寶貝
我只是比較容易找這些東西
舉手之勞可以讓找不到的會員方便而已
我重點是想表現出不用藏私進步台灣的小小心意
技術好賺錢多自己好~~很好
學問高肯教育台灣好~~最棒

都好

痞酷的眼睛很利的
大家去看看老大創站初衷
便知我意
我又抱大腿了

條款與共同版規
關於痞酷
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bbs.pigoo.com)正式上線於2007年10月,由站長wish創立、維護和營運的電子類技術論壇。我們的夢想是把痞酷網打造成為台灣地區一個免費學習電子、家電維修的園地成為具備實用價值與典型代表的網路技術論壇網站

痞酷網的發展,依賴全體支持痞酷網的熱心會員和無私奉獻的版主,這是成為痞酷網發展壯大的源泉和原動力。
痞酷網自創立以來,秉承「傳承與奉獻為有興趣研習此產業的會員提供具實用價值的網路媒體平台」為宗旨,致力於為會員提供專業知識、研究心得、生活資訊、消費購物、人際交流一體化服務的專業互動平台。

痞酷網內容主要以電子相關產業類為核心,在不斷提高服務品質的同時,也逐步改善我們的設備和技術,為會員建置良好的網路使用環境,並普及有價值的網路應用。我們將不斷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優秀人才,為建立以上目標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大同傳統電鍋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用電熱片,從沒看過用電熱管的大同電鍋。

早期電鍋好像有電熱管的設計喔
記的家中有一咖阿公時代傳承下來的大同電鍋
超過40年多年了
除了那些外部膠類把手...等,敲破外
電鍋主要加熱功能還是正常的呦

早期產品有夠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大同傳統電鍋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用電熱片,從沒看過用電熱管的大同電鍋。

我維修的第一台大同電鍋是電熱管的、
昨天也翻出88年的(很特別的設計線不能拔除、壓下的彈跳開關也是不一樣)
確定是電熱管.但沒溫度保險絲
今天再補幾張照片(不同幾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教學,過年後再購買零件回來加裝

補充內容 (2018-2-17 11:38 PM):

利用本網站搜尋功能、
相信你會學到更多…
有照片輔助對照、
比較不會接錯。

网友:
大同電鍋有TAC-10  有TAC-10G 後有G的是電熱管 沒G是加熱片  電熱管的恆溫板是磁鐵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大同傳統電鍋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用電熱片,從沒看過用電熱管的大同電鍋。

型號 : TAC-10G

修好那一台(六人份),
在兒子租屋~

其他幾台都是電熱片(近幾年產品)..

大同電鍋無法加熱(型號TAC-11KSD)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想搭配保溫片的話
我可以幫你找寄給你
但是其他前輩會給你好建議

謝謝,蔡蕫熱心幫忙,我這邊的電子材料行買的到,

网友G:
不愧是仙姑.......啊,是鮮菇啦,連這種大同電鍋都看過。

這台大同電鍋跟一般的不一樣,除了加熱方式之外,溫控開關採用磁鋼開關,不是常見的大同跳馬,從開關按鈕可以看得出來。

我家第一台電鍋是民國60年附近買的,當時就是採用加熱片方式,因為加熱片那一串絕緣磁珠很明顯,電熱管式可能之後某個時期有生產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愧是仙姑.......啊,是鮮菇啦,連這種大同電鍋都看過。

這台大同電鍋跟一般的不一樣,除了加熱方式之 ...

我看到這台設計時也嚇一跳、
完全跳脫大同電鍋的設計
這都是網路發達、
才能查到很多資訊。
如果沒記錯的話、
大同有段時期要改變設計、
後來又不知何原因、
又改回原設計…
是因為外鍋材質變不鏽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