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ad201m24-4n1 電源板輸出偏低

楼主(2018-02-17):
拜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1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617&pid=668884

在電視上有待機燈
拆下來5V對ON/OFF用3k3 ohm短路

22V → 20.7V 無負載
5V → 4.9V 這應該還好
12V → 11.7V 這個還好?
24V → 24.7V

那個22V附近就TL431
目視週邊零件沒有外觀故障

手上有烙鐵,電容表,微歐表
忙完後接下來要拆下來量量看

网友A:
所以這塊電源板上機是什麼問題嗎?

這些電壓看起來沒什麼大問題

我看圖應該是PIN接觸不良的機會比較大喔

网友B:
問題是無法啟動嗎
正常做法是應該要上負載測量電壓
空載測量只是檢查會不會動
一般電壓過低應該是電晶體異常或是某顆電阻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塊電源板上機是什麼問題嗎?

這些電壓看起來沒什麼大問題

排線硬化很嚴重,但線阻正常,塑膠已經脆很極嚴重,拆不下來了,有些地方有些銅綠

電視不開始,懷疑是22v偏低或加負載後壓降更大,要上機送電再量量電壓才知道猜測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無法啟動嗎
正常做法是應該要上負載測量電壓
空載測量只是檢查會不會動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修電源板
目前在照本宣科的東量量西量量

22V的迴路只有TL431,電阻,電容,再往前就變壓器,我再補一下正面和背面圖

5v和啟動短路後,24 22 12都會有電壓
上機按遙控器的電源,第一次會閃一下(紅待機轉綠),第二次就完全不理了,必需斷電再送電才可以閃一下綠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修電源板
目前在照本宣科的東量量西量量

第二次就完全不理了--------------------
比較像是主板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就完全不理了--------------------
比較像是主板壞

主板我還沒拆下來觀察

言下之意 22v 只有 20v 也不至於無法開機?

网友D:
這台年份有了喔,22v應該是給音效使用,所以把22v拔掉不用應該也能開機,問題應該在主板上面~
順便問一下,第一次紅閃綠燈只是燈號起作用?屏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年份有了喔,22v應該是給音效使用,所以把22v拔掉不用應該也能開機,問題應該在主板上面~
順便問一下,第一 ...

原來如此,謝謝指點22v的功能

待機紅燈,按下遙控制電源,紅轉綠不到一秒就轉紅,畫面無反應(我只試過兩次)
那我去拆主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指點22v的功能

待機紅燈,按下遙控制電源,紅轉綠不到一秒就轉紅,畫面無反應(我只試過兩 ...

這台電視的型號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電視的型號是什麼 ?

我拔了電源板就離開了,下次再去會記下型號和拔主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