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fox 火狐 無Google 廣告問題。

楼主(2018-02-17):
請教各位,我有台 Windows7 老筆電,因為效能的問題,瀏覽器是使用 Firefox 火狐。
連接痞酷時,會沒有 google 的廣告。
請問有什麼設定可以改的?
謝謝大家。

网友A:
會不會擋住彈跳功能視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擋住彈跳功能視窗!

沒有打開阻擋彈跳視窗的功能。
裡面也沒甚麼選項很特殊的,與廣告有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打開阻擋彈跳視窗的功能。
裡面也沒甚麼選項很特殊的,與廣告有關的 ...

自已試試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打開阻擋彈跳視窗的功能。
裡面也沒甚麼選項很特殊的,與廣告有關的 ...

剛升級WIN10 後廣告不見了(FIREFOX)
http://bbs.pigoo.com/thread-64816-1-1.html

网友:
請問現在用Firefox起公狗是不是容易失敗?
http://bbs.pigoo.com/thread-57631-1-1.html
4樓 參考看看~

网友:
要看哪個版本?確認有沒有擋廣告的addon在運作。

网友:
我也是習慣火狐,但為了要乞公狗,都得另外開Chrome。
我有NoScript,但在本站就算全部允許,公狗也跳不出來。
已經一段時間了。

楼主:
更改一個設定:
隱私權與安全性 --> 網站追蹤 --> 改成永不

就可以恢復顯示 google 的廣告了

Firefox 版本 58.0.2 32bits

感謝大家提出的建議!

楼主:
我的所有電腦,瀏覽器除了銀行相關的金融憑證之外,都沒有安裝任何的插件或是 adblock。
所以問題很奇怪。
總之,改了上面的設定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追踨保護設定也不是在"永不",但是廣告一樣可以顯示

网友:
我跟橡皮人的 一樣
沒有檔廣告的問題
設定也一樣
安裝火狐後也沒去動過

楼主:
謝謝Wish 與 Tsai 的試用。
我上傳一段影片,有關於調整這個參數設定的結果。
請將附件解壓成 MP4檔案。畫面只減掉我的電腦桌面。可以看到更改這參數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