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24 6500 有待機燈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2-18):
請問各先前輩,小弟在學習中,有片
AD版型號是ST309PX-D2電源燈有亮就是無法開機
各位前輩請學導一下

ST309PX-D2

ST309PX-D2

网友:
這兩個先量看看

楼主:
前輩
測量數據如下

測量腳位數據

測量腳位數據

网友A:
luo1688您怎麼 沒領酷幣      按站長小叮嚀  點進去領取  這2個IC的編號  標出來  讓站上前輩叁考解答  最好銘板  電原板及輸出電壓  都照出來  否則哪那麼剛好有人修到此基板 此毛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o1688您怎麼 沒領酷幣      按站長小叮嚀  點進去領取  這2個IC的編號  標出來  讓站上前輩叁考解答  最 ...

非常感前輩
前輩我不知道如何領酷幣,請教一下

左上

左上

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前輩
前輩我不知道如何領酷幣,請教一下

依照以下的步驟就可以領紅包
進去任務後,就會看到領取紅包的選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以下的步驟就可以領紅包

進去任務後,就會看到領取紅包的選項了。

非常感前輩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以下的步驟就可以領紅包

進去任務後,就會看到領取紅包的選項了。

非常感謝

网友A:
您把電源板接腳及其電壓輸出傳上來讓大家討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電源板接腳及其電壓輸出傳上來讓大家討論一下

麻煩前輩們了

bm1117-3.3l和bm1117-adj

bm1117-3.3l和bm1117-adj

電源輸入

電源輸入

网友C:
右邊那顆怪怪,第三腳電壓太低 FR9886.pdf (553.45 KB, 下載次數: 48)
跟3484A蠻像的

网友D:
到邏輯板那的屏線先拆掉在試一下
還有開關按鍵確定好壞
遙控器的電源鍵按下確定有發出訊號

PSON應該是綠線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邏輯板那的屏線先拆掉在試一下
還有開關按鍵確定好壞
遙控器的電源鍵按下確定有發出訊號

這個的綠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邏輯板那的屏線先拆掉在試一下
還有開關按鍵確定好壞
遙控器的電源鍵按下確定有發出訊號

12v以前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邊那顆怪怪,第三腳電壓太低
跟3484A蠻像的

前輩
我把它更換看看

网友D:
不是這個是按鍵板~
要開機會送一組約3.3~5V的電壓給PSON
所以你查這組電壓有沒有送出來起動電視
有時候也會因為邏輯板那電路問題跳保護
所以請你先移掉邏輯板來試試

還有你說不開機是都沒反應還是背光點不起來

网友:
這顆先換掉試試,3.58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這個是按鍵板~
要開機會送一組約3.3~5V的電壓給PSON
所以你查這組電壓有沒有送出來起動電視

電源燈有亮,按鍵及搖控power按了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