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可調50V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8-02-18):
收到一台情況不是很好的可調50V電源供應器(已故障)
外觀有生鏽拆開後發現也有多處生鏽且零件有受潮情形
1.先跑了一趟五金行買恐龍黑色耐熱噴漆在好天氣時
通風處將外殼噴漆(內外都噴)

外殼

外殼

2.跑了幾趟電子材料行後收齊一些零件開始著手動工更換零件
幾乎大部分的零件都更換了只剩JRC 723D IC、大電容、穩壓24V二極體以及旁邊的小電容

內部

內部

3.其中,因為綠色TA490(3A 50V)電晶體已經沒有賣了所以找了替代料B834(3A 60V)的來替換

PCB版

PCB版

4.替換的過程發現PCB版老舊卸零件時有多處的銲點已脫落,所以只能改採跳線的方式來做(如圖中白色線)

2N3055

2N3055

5.這個電源供應器上面有兩顆2N3055鐵殼電晶體,後面有鎖上超大的散熱片 XD

超大散熱片

超大散熱片

6.變壓器部分則是有被更換過(與原先鎖點不同,鎖點間距比較小,連3A的保險絲座也被拆除,換成這顆比較大的)
上網查原廠是印度的廠商,當地是用220V供電,我猜可能是到台灣後改成110V的變壓器吧

變壓器

變壓器

7.這張是修好的照片已經可以正常輸出電壓使用三用電表量測也都正常

正面

正面

比較不理解的是會亮紅燈顯示過載? 沒接線就會顯示Over Load

网友:
挖讚喔!~~還是自己修好的最好
真的不需要可以拿出來換酷幣呦~~(我愛喇黃金千萬別理我)

网友:
綠色的T是指TOSHIBA,A490是指2SA490,相同的B834是2SB834。
Over Load 燈亮應是指過載了

网友:
提供一張TI的應用線路圖,結構蠻簡單的,最貴的成本應該還是變壓器吧,google LM723 50v 可以看到TI原廠對此線路的一些描述

LM723+50v

LM723+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