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250 G5螢幕維修

楼主(2018-02-18):
買了一年的筆電本想說沒過保固拿去聯強維修
因為螢幕開始出現亮點且滑鼠不動作10秒後一定會休眠 XD
檢查系統發現休眠是設定5分鐘後才會動作..
所以只好拿去桃園中華路的聯強送修
店員小姐回不管有沒有修都要先收檢測費300元
當下想說應該還好所以就先送修報價看看
幾天後工程師來電估價更換面板要價6250元
一整個超貴 所以只好先付了300元的檢測費拿回筆電
1.維修開始
開始用小隻的一字起子沿著螢幕邊緣將膠框拆除
卸下上下左右4顆螺絲以及傳輸線即可把壞掉的面板拿下
2.上露天拍賣尋找相同型號的面板花了1750元
3.將新面板傳輸線接上鎖上螺絲即可(如圖)
4.最後再將膠框闔上即可完成維修
5.開機檢測一切正常
原本會休眠的問題也解決了

補充內容 (2018-2-19 01:22 PM):
HP筆電的型號:HP 250 G5
面板的型號:N156BGE-EA2
故障描述:螢幕亮點+滑鼠或鍵盤不動作10秒後自動變黑(休眠)

网友:
主旨 : 品牌+型號+故障簡述

网友:
主旨修正一下就完美了
要加上型號、故障現象

网友:
痞酷發維修文有個文化 :  造福後人
依此原則 加上網路環境  以關鍵字 提供網路搜尋
主旨要求 品牌 型號 簡述故障現象
             無品牌 型號 標明[白牌雜牌亦可
內容擔心 雞同鴨講 所以會要求照片至少一張
你這情況 雖然面板10秒熄滅  不知該照什麼
但是可以標出 如下照片
拆面板外框時 隱藏的卡榫螺絲位置
面板與內金屬框  螺絲位置
周圍相關干涉組件固定方式 如鏡頭/天線 與 面板相對位置
面板各線組接頭位置
以及 面板型號 標籤
若是 有其他面板代用型號或FW版本不同 有來一張
願意的話 網路上何處如何買到 例如露天  也給連結

這樣對後人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网友:
我都不知道面板跟 "滑鼠或鍵盤不動作10秒後自動變黑(休眠)" 會有任何關係???

楼主:
螢幕面板換好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