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 六段穩壓整流變壓器 不過電 維修

楼主(2018-02-19):
全新品故障不過電

插電電源指示燈不亮量測DC輸出電壓也是沒反應

拆開後~~找到紅框處AC電源插頭接電點焊接不確實脫離

先補一些錫到焊接點上
等等比較簡單焊接

既然脫光光了寫真當然拍一下

完成焊接檢查一下是否牢靠

上電測試電源指示燈亮了

量測各電壓
大家狗年行大運

网友:
恭喜完修!新年萬事如意!

网友A:
老弟 過年還是這麼愛玩…
讚一個!
D3零件沒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弟 過年還是這麼愛玩…
讚一個!

還是寄ㄚ了解我的愛玩
沒買回來修他~她就是廢鐵一塊
不過我玩好的都送出去了
現已家徒四壁
孤獨無依~~面對螢幕喇大家的黃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寄ㄚ了解我的愛玩
不過我玩好的都送出去了
現已家徒四壁

家徒四壁……這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想應該沒卡路走…

网友:
恭喜完修!
全新品就故障了?
製造商的焊接品質有待加強

网友:
這種電壓切換設計
或許也可當 ysc大 下列最近發的這篇,規劃應用

維修、實驗用電源供應器之思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746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徒四壁……這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想應該沒卡路走…

應該是背後有人拿著一根棍子
不限期清掉,就會倒大楣

网友:
這種電供,好

网友:
蔡董這款電供,好像不錯用,留著自己用,可別拿出來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背後有人拿著一根棍子
不限期清掉,就會倒大楣

K老師你奈災
你在我家裝設類似
全名公敵裡的即時影像追蹤(現在好像離那恐怖的情形不遠矣)
就是這隻拉~這搞下去會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