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i5-2400S 規格書最大超頻的疑問

楼主(2018-02-19):
請教各位會員一個CPU 超頻的問題,以下是i5-2400S的原廠規格書連結︰

https://ark.intel.com/zh-tw/prod ... ache-up-to-3_30-GHz

我截圖如下︰

請問上圖紅框內,最大超頻3.3GHz是怎麼超出來的?需要那些條件?
請問它是自動會超上去?還是需要手動調整?如果是手動調整要怎麼調整?

謝謝大家

网友A:
圖中的3.3GHz是"自動"超頻的,不需要手動去設置
因為i5-2400S有支援Intel Turbo Boost 2.0的技術
這項技術會自動偵測電腦的負載的程度,來自動調整超頻速度
有細分單核(3.3GHz)、雙核(3.2GHz)、三核(2.8GHz)、四核(2.6GHz)各種不同負載程度時的超頻速度。
參考來源:CPU-Wor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的3.3GHz是"自動"超頻的,不需要手動去設置
因為i5-2400S有支援Intel Turbo Boost 2.0的技術
這項技術 ...

謝謝!請問新舊主機板都有支援嗎?需不需要開啟什麼選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中的3.3GHz是"自動"超頻的,不需要手動去設置
因為i5-2400S有支援Intel Turbo Boost 2.0的技術
這項技術 ...

對,就是這樣, 這款CPU我還有在用! 是自動調整的!

楼主:
我的主機是P8H61-M/BM6630/DP_MB,請問這片有支援嗎?

网友:
意思就是說,是可變式的CPU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新舊主機板都有支援嗎?需不需要開啟什麼選項?

基本上與主機板無關,只要CPU有支援Turbo Boost,就會自動開啟超頻。
ASUS P8H61-M雖然老大的是套裝機用的主機板,但基本上與市售版的相差無幾,故可以參考此頁面中的CPU那格,有載明"支援Intel® Turbo Boost 技術2.0"
安心的裝下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新舊主機板都有支援嗎?需不需要開啟什麼選項?

下面節自自己用的BIOS畫面,未動過設定。
可以看到BIOS中確實是有Intel Turbo Boost這個選項,只要使用的CPU有支援,常態下是預設開啟,除非是刻意去關閉或是CPU不支援。
這個選項通常在進階選單中,但各家的設計可能會有不同之處。

网友:
我的情況較複雜。
使用的主機 HP 8300SFF
作業系統及CPU

我可用以下 ADDON來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與主機板無關,只要CPU有支援Turbo Boost,就會自動開啟超頻。
ASUS P8H61-M雖然老大的是套裝機用 ...

請問在那裡下載?我沒有看到可以下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節自自己用的BIOS畫面,未動過設定。
可以看到BIOS中確實是有Intel Turbo Boost這個選項,只要使用的 ...

我這片主機板的BIOS 看不到任何Intel Turbo Boost 的選項

网友:
可以下載 CPU-Z 看看,在紅框那個地方,會跳來跳去的,我是用W7系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在那裡下載?我沒有看到可以下載的地方。

下載?這項技術不用下載啦,只要CPU有支援就會自動開啟了。

翻了原廠說明書,ASUS是改成Turbo Mode這一詞了
進入BIOS後,右上角進入進階模式在選擇Advanced>CPU Configuration>Turbo Mode這個選項
只要CPU有支援,這個選項應該是Enable。
只是老大的是套裝機的,就怕原廠會鎖住不給操作或看不到。

网友B:
去跑影片轉檔程式,觀察freq的數值,就能確定是否有active?!

因為觸發條件是CPU loading較大時啟動,一般轉檔過程CPU都是被嚴刑拷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這項技術不用下載啦,只要CPU有支援就會自動開啟了。

翻了原廠說明書,ASUS是改成Turbo Mo ...

我確定沒有Turbo Mode這個選項,那我再來找有1155的朋友幫忙看看,請問這一定要進作業系統才會看到有沒有Turbo 是嗎?或是在BIOS 裡就看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跑影片轉檔程式,觀察freq的數值,就能確定是否有active?!

因為觸發條件是CPU loading較大時啟動,一般 ...

好的,我再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確定沒有Turbo Mode這個選項,那我再來找有1155的朋友幫忙看看,請問這一定要進作業系統才會看到有沒有 ...

目前使用的CPU是哪個型號?
CPU沒支援的話,可能會無法看到那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使用的CPU是哪個型號?
CPU沒支援的話,可能會無法看到那個選項。

是i5-2500
https://ark.intel.com/zh-tw/prod ... ache-up-to-3_70-GHz

請問你知不知道除了軟檔外,執行那一個軟體可以讓我知道Turbo Boost 正在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5-2500
https://ark.intel.com/zh-tw/products/52209/Intel-Core-i5-2500-Processor-6M-Cache-up-to-3 ...

可以用CPU-Z或是其他可以監看頻率的軟體
測試部分,可以用CPUMark99,這套常用於跑分用的來測試性能,同時可以觸發Turbo Boost的超頻
CPU-Z部分,看紅框位置,最大值X100,即為這顆CPU的最高頻率
有支援Turbo Boost會比標準頻率高一些,沒支援Turbo Boost會等同或趨近標準頻率

至於Turbo Boost有沒有開啟,先開啟CPU-Z再開CPUMark99
CPUMark99點開始測試(會短暫無回應),CPU-Z的Core Speed就會跳到最大值
在看最大值有無符合Turbo Boost的頻率,有就是有開啟了,反之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5-2500
https://ark.intel.com/zh-tw/products/52209/Intel-Core-i5-2500-Processor-6M-Cache-up-to-3 ...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 ... -Max-Technology-3-0
試試這套

网友C:
  "Intel® 渦輪加速 Max 技術 3.0" 軟體似乎已不支援 Intel® Core™ i5 處理器系列產品了.

  Intel® Turbo Boost Technology Monitore 驅動程式詳細資料 (Dell 臺灣).

補充內容 (2018-2-20 01:06 PM):
還有更低版號的, 將上方鏈結後方的代碼改成 5F6KY 即可.

网友D:
老大不用繞遠路啊,
工作管理員裏就有工作頻率了,
找個影片轉檔什麼的通常就會滿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不用繞遠路啊,
工作管理員裏就有工作頻率了,
找個影片轉檔什麼的通常就會滿載了.

你的作業系統,應該不是w7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不用繞遠路啊,
工作管理員裏就有工作頻率了,
找個影片轉檔什麼的通常就會滿載了.

我的只有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 渦輪加速 Max 技術 3.0" 軟體似乎已不支援 Intel® Core™ i5 處理器系列產品了.

  Intel®  ...

是的,3.0我試過已無法支援i5 CPU,Intel 我找不到2.0的,不過我在DELL 官網有找到︰

http://www.dell.com/support/home ... ails?driverId=R47MM

我安裝後的確就可以監控了

网友:
Intel® Turbo Boost Technology要主板支援才有把.

网友:
老大主機板有支援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渦輪加速 Max 技術 3.0" 軟體似乎已不支援 Intel® Core™ i5 處理器系列產品了.

  Intel®  ...

NESSIE 大很細心ㄋㄟ

INTEL 就是擋東擋西

小弟 用I5 -2500K   GIGABYTE Z77 兩片.雖然  渦輪加速  OK,但真的沒注意到版本問題,
因 Z77 買超頻MEMORY ,也不能超到爽,只能意思意思

大概是   板子非ATX 被INTEL 限制,廠商的CPU POWER PHASE ,也就意思意思了

或是廠商的CPU POWER PHASE ,COST DOWN 也不想扛熱燒的維修, 請INTEL軟體出手

INTEL 渦輪加速 2.0 3.0的留一手,  大概是想加速淘汰舊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