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 6插座6開關電源延長線開關故障維修

楼主(2018-02-20):
這延長線商家有註明故障點
經檢測為開關卡住一邊無法壓向另一邊打開電源

拆了

直接到故障點
簡易的卡榫很容易撬開
問題為接點開關銅片脫離移位(故障點在第二位插孔沒拍到用第一位插孔照片代替)
脫開的是右邊接點開關銅片把它組合好以尖嘴鉗輕施壓力卡好
中心軸接點
按壓測試OK

掉了一顆螺絲固定孔檔片要放好
不然固定牆壁螺絲插進去也會放煙火
先用WIFI檔試試有沒有鋼鐵螞蟻跑進去
才不會插電放煙火

上電測試OK

通常廠商不會再修故障品不划算
只有我這痞酷阿呆修護貼文搞半天

网友:
圖文說明清楚、
很棒的維修文。
Wifi檔位  …

開關銅彈片的接點有氧化、
建議用砂紙磨除、
這久而久之會造成阻值過大、
旁邊塑膠會有溶化危險。

這好像有使用過…

网友:
看起來很不錯的插座,有的插座都只有一片接觸銅片而以,恭喜完修

网友:
先用WIFI檔試試有沒有鋼鐵螞蟻跑進去
才不會插電放煙火

這經驗是要告訴大家
以後買延長線
要在賣場出口的電器測試區先作測試
放煙火在大賣場放就行了
出問題的煙火,還可直接在賣場作換新
免得回家後還要跑一趟出門換貨

网友A:
請問是使用那個傳說中的WiFi檔位嗎?
這個我知道是那一篇文章造成的 (我自首。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使用那個傳說中的WiFi檔位嗎?
這個我知道是那一篇文章造成的 (我自首。哈哈 ...

大家都知道,
好玩拿來用的,
別介意!!
ps.形容真的很貼切,
要感謝這位fireway大(一雙大大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知道,
好玩拿來用的,
別介意!!

我也真的覺得fireway前輩形容的超好,讓我這菜鳥一下就找到檔位.哈哈.

网友:
插頭的地線被折斷?

楼主:
是的!到我手上就已經不在了
應該是購買的使用者
折斷使用時
才發現開關壞一個
而退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知道,
好玩拿來用的,
別介意!!

在打屁閒聊板怎麼寫個人沒意見, 但在技術板上這樣寫就不是很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