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03TRE綠燈恆亮不開機

楼主(2018-02-20):
請教;東元TL3203TRE綠燈恆亮不開機,有時等很久會自己開機,以下(紅字是正常測得電壓) (黑字是故障測得電壓)
未命名TL3203TRE

网友A:
是不開機還是有聲無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開機還是有聲無影?

是不開機,只亮綠燈,有時等很久會自己開機

网友B:
有點像電容器效應  換先!

楼主:
謝謝;電容器有全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像電容器效應  換先!

謝謝;電容器有全部換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開機,只亮綠燈,有時等很久會自己開機

故障時ob3350cp 無vcc 無起振 小c換一換 。

网友:
程序重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時ob3350cp 無vcc 無起振 小c換一換 。

lkkseemi大;電容器有全部換新,故障一樣

楼主:
一休大;程序重燒還不會,也沒有工具,努力中

网友D:
重做BGA呢?
順便問這片更TL3205TRE不知道有沒通用

网友E:
這種情況我會先重燒新的flash(測量主板電壓都正常情況下,大都份都是程序出錯),如果還是不行,看圖ob3550 第一腳VCC往回查那顆零件產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電容器有全部換新,故障一樣

故障時ob3350cp 無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做BGA呢?
順便問這片更TL3205TRE不知道有沒通用

好的.謝謝
跟TL3205TRE很像同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情況我會先重燒新的flash(測量主板電壓都正常情況下,大都份都是程序出錯),如果還是不行,看圖ob3550 第 ...

好的.謝謝
重燒程序還要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時ob3350cp 無vcc

謝謝提供資料,會往1腳,舞VCC找

网友:
可象还有个主控的内核电压没找出来;1—1.2V

电压都有就先软;后硬,,,干主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
跟TL3205TRE很像同基板

我有TL3205TRE
明天在拆開看看不過我的是可開機但畫面異常
有需要什麼支援在跟我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資料,會往1腳,舞VCC找

那个一脚应该受控于主芯片的

与屏供电控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TL3205TRE
明天在拆開看看不過我的是可開機但畫面異常
有需要什麼支援在跟我說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一脚应该受控于主芯片的

与屏供电控制一样。

如是受控于主芯片,那得先找主芯片PDF

网友G:
我遇過自己關機的(電源燈恆亮的),找看看大電流經過的地方(變壓器,二極體之類),看看焊點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過自己關機的(電源燈恆亮的),找看看大電流經過的地方(變壓器,二極體之類),看看焊點是不是有問題 ...

你好;焊點整機感覺不好的有重焊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左下四方紅框JE3SG是何功能,在故障時,只有一腳有5V電壓,要買來換又找不到或是有代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左下四方紅框JE3SG是何功能,在故障時,只有一腳有5V電壓,要買來換又找不到或是有代用的

google 一下 "S-801 Series VOLTAGE DETECTOR"看看是不是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G:
google 一下 "S-801 Series VOLTAGE DETECTOR"看看是不是這顆

謝謝提供資料..看了也不知要用哪個型號,第5腳是電壓輸入,在故障時0V,那可能要找5V的來源

楼主:
已完修,改公板

网友H:
請問那個變壓器電流是幾安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那個變壓器電流是幾安培的~

3.5安培就可點亮,我是用5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