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SR-563SA(東X代工))冷藏庫溫度風門異常!?

楼主(2018-02-20):
昨天阿母說冰箱冷藏庫溫度似乎很低,蔬果都被凍傷了....連牛奶都結冰了....

檢查後確認~~~
1.有化霜水....
2.冰箱壓縮機會走也會休息
3.庫內燈亮、循環風扇會轉
4.冷凍庫溫很冷

又是風門老問題了~~~~之前也是出現過後來它自己會好......於是這回我就動手拆開溫度風門部位...

冷藏溫控風門

冷藏溫控風門

按照前輩看法應該是該換了,因為感溫部位氧化了......但我想起來可以驗證它的
功能是否正常,於是我將它放到冷凍庫冰五分鐘看看鐵桿位置是否改變...

剛從冷凍庫取出

剛從冷凍庫取出

這就是剛取出時的位置,恢復室溫鐵片會跑到右邊去.....它算是好的嗎?

拆下風門結構時觀察到風口塑膠框周圍有一米米一點點積冰...不知是否導致它關不緊

後來我去電熟悉的電器行,老闆要我..
1.風門開關開小些
2.冷凍庫內溫控開關開弱點,由原本的4換到2甚至1
隔天早上回報狀況~~若還是結冰風門壞

正常了,冷藏庫溫度回到冰點以上不會結冰了......所以我這個是冰庫溫度開關壞了??
老闆說免修~~不結冰就不管它

网友A:
挖~~難的A前輩過年貼文大放送

网友B:
上次冰箱還沒修好嗎?

网友C:
因為時間久了~
壓縮機效能會降低~
或者是
冷凍溫度控制器會愈來愈不敏感
造成要達到設定溫度的時間~
比新買時花費更久~

冷藏送風口不只一個~
一個有風擋~另一個沒有~
就算一個風口被風擋擋住~
另一個也會有冷風往下送~
所以如果冷凍轉太強~
因為要花較久時間才會使壓縮機停正~
導致冷風也會長時間一直往下送
造成蔬果凍傷
另外也有可能造成化霜排水管結冰~
水排不出去~
在冷排下方凍成一大塊冰~
導致冷藏不冷

冷凍室的門也要檢查是否有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時間久了~
壓縮機效能會降低~
或者是

化霜水排水還挺正常的.....門條有密合....

所以我冷凍庫溫度開關也一起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冰箱還沒修好嗎?

冷藏風門就像老人家的膝蓋...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難的A前輩過年貼文大放送

就是過年剛好壞掉咩~~~害我的牛奶結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藏風門就像老人家的膝蓋...時好時壞

開關是按壓式的嗎?
如果是  、請媽媽東西買少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關是按壓式的嗎?
如果是  、請媽媽東西買少一點…

開關?!~~哪裡的?

這冷藏庫風門之前也是異常...後來它自己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關?!~~哪裡的?

這冷藏庫風門之前也是異常...後來它自己會好....

冷藏與冷凍庫的調整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藏與冷凍庫的調整溫度…

兩個一起換絕後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個一起換絕後患!?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家中的冰箱是按壓式的、
常常東西太多都會按到、
只要發現菜結冰、就查一下…
發現開關原是2燈跳到4燈、
所以才要你確認這一點。

去年好像也是發生冰很多物品時?

剛剛查了一下、
你家是機械式開關、
請忽略我的提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家中的冰箱是按壓式的、
常常東西太多都會按到、

我們家的是轉動的~~之前開第四段,現在調節到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過年剛好壞掉咩~~~害我的牛奶結冰

  以往年的經驗,每年到了過年期間,冰箱故障率都會大增
,但很少是零件故障,大都是年菜塞太多,造成門關起來時,
門上的瓶架與冰箱內的食物頂到,這會造成冰箱"有時"不密合

  不密合的現象,內部會產生許多水珠,這水珠若是附著在冷藏室風門
擋板附近,則水珠會結成冰珠,並且越結越多,最後造成風門擋板無法將
風口關閉(被冰擋住),冷風會持續往下送,造成冷藏室過冷結冰

网友E:
現代冰箱冷藏都很冷,疏菜盡量2天吃完,若量多,建議用塑膠袋裝好 放進最下藏疏果盒內保鮮,不要放棚架,也不要將菜類盡量不要靠近出風口免得凍傷。風門其實不太會壞,完修最要緊,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往年的經驗,每年到了過年期間,冰箱故障率都會大增
,但很少是零件故障,大都是年菜塞太多,造成門關起來 ...

如果開門時間比較久庫外空氣進入比較多會不會有冰珠!?
還有,那這個風門算是好的嗎?~~~它會改變鐵支架位置,只是方形門會擺動
冷凍庫內溫度控制似乎正常,因為除了化霜停機外它會有停機時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代冰箱冷藏都很冷,疏菜盡量2天吃完,若量多,建議用塑膠袋裝好 放進最下藏疏果盒內保鮮,不要放棚架,也 ...

這次拆修進風口我注意到這台有兩個冷氣出口,一個在最上部,
一個在控制部貼庫內後壁吹。他們都由進風口進入被風門開關所控制。

風管是塑膠方口的管道,對著保麗龍控制部蓋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次拆修進風口我注意到這台有兩個冷氣出口,一個在最上部,
一個在控制部貼庫內後壁吹。他們都由進風口 ...

應該還有一個出風口~
在冷藏室頂部靠近門的地方~

除非冷凍溫控調到最低的時候~
還會凍傷~
再來換溫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有一個出風口~
在冷藏室頂部靠近門的地方~

我來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還有一個出風口~
在冷藏室頂部靠近門的地方~

冷藏室頂部靠近門的地方~那個是吸入口.就像人的鼻子一樣..不是出風口喔!

楼主:
我有看到,應該是冷藏室內回風口

网友C:
那這樣就是冷藏溫控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樣就是冷藏溫控有問題嗎???

不曉得ㄝ~~~因為我用溫度測試冷藏室溫控風門它是有作動的,
會隨著溫度改變控制桿位置....我猜會不會是風門口有水珠導致
冰珠產生影響作動......

不過,冰箱老了元件要更換也是可以拉...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又增長見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曉得ㄝ~~~因為我用溫度測試冷藏室溫控風門它是有作動的,
會隨著溫度改變控制桿位置....我猜會不會是風 ...

老冰箱有可能因為機械組件磨耗偶爾卡住
這個不貴,直接換掉省的老人家三不五時在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冰箱有可能因為機械組件磨耗偶爾卡住
這個不貴,直接換掉省的老人家三不五時在念 ...

嗯~~~下回如果他不乖我就直接換掉了,型號我已經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