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32LS5D-302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20):
CHIMEI TL-32LS5D-302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不過電無法開機

2.型號~CHIMEI TL-32LS5D-302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5.從電源輸入端開始測量,量阿量發現PWM IC (STR-A6069H) VCC(PIN5)對地(PIN3)電壓從9.V~12.V快速跳變
,似乎不正常,更新一顆A6069H後測量VCC 13.26V穩定輸出

6.待機電源5V輸出正常了

7.開機測試一下,指示燈綠燈亮,LED背光也亮了

8.面板型號

9.主機板

10.待機中紅燈亮

11.開機中(標準模式)消耗功率約38.5W

12.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感謝分享,看樣子,都是 三用電錶可以搞定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 wet 大 分享

造福後輩

网友:
大師出手就是快狠準 ! 一下子就找到問題核心PWM IC , 又吸收經驗了, 謝謝分享 !

网友:
W大,有開班受課嗎?我要報名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經驗!技術一流!

网友A(2018-04-03):
大師小弟現在這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機子他是亮紅燈都不開機
我測電源板他的5V 24V是正常的
測主板那他12V ON/OFF也都沒出來也都沒電
我周邊都抓過 有直接把主板兩顆25讀出重燒到新的25之後
機器就能開機了 但是做一下子機器就整台當機 只剩下背光會亮 怎樣都沒反應
可以跟大師要一下這台得U408 U409 25的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師小弟現在這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機子他是亮紅燈都不開機
我測電源板他的5V 24V是正常的
測主板那他12V ON ...

來不及了沒備份到,下次遇到再COPY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沒備份到,下次遇到再COPY起來

好的沒關係 謝謝大師 這台目前我把板子拆起來我主晶片那用手壓一壓又可以開機 但是做一做整台機器直接當機變背光亮過一兩分機器自己關機重新又開機有時能開有時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