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7 370 2GD5不定時畫面凍結後當機.

楼主(2018-02-20):
請教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進入Windows前都沒有問題,進入Windows 10以後

會不定時畫面凍結之後變暗,鍵盤無回應然後自己重新開機,

有時候會連續當機有時不會,請問一下各位先進的維修方向會是在那個部分有故障,

謝謝!!

网友A:
其它周邊硬體有確認是正常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周邊硬體有確認是正常的嗎?

是的,換了另一片舊顯示卡8800GT後正常不再當機,

詭異的是R7 370有使用OCCT燒機測試也正常不會當機,

我想應該是某個地方要壞不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換了另一片舊顯示卡8800GT後正常不再當機,

詭異的是R7 370有使用OCCT燒機測試也正常不會當機,

有時是電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是電供問題…

OCCT有測試過10分鐘3.3v/5v/12v都正常一條直線,Power為新巨G1 600w.

如果是電供的問題為什麼舊的ASUS 8800GT可以推得動呢?

原本的R7 370待機約100w左右,換上8800GT待機變成130w左右.

8800GT是比較耗電的.

网友:
這塊應該還沒過保吧 如沒過保直接送修
不定時當機有可能過熱或者驅動程式有問題可以先卸載 再重新安裝

网友:
好像是GPU空焊
我有一片顯卡類似這個情況
後來加焊後撐到現在。

网友:
保內丟給廠商不要自己搞

楼主:
因為原本送修的顯卡算三年時間已經過保固了,這片是原廠換給我的因為之前的

故障顯卡已經沒有備品,這片R7 370出廠日期比較新是2015/5,查了一下MSI保外送修要850元.

网友B:
會自動重開的話,大概錯誤有被windows抓取到
可以試試把當機自動重開拿掉,看那個藍白畫面的訊息

大概在下方那邊會有出錯的sys檔或是dll檔名
也可以稍微抓出是不是顯卡相關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自動重開的話,大概錯誤有被windows抓取到
可以試試把當機自動重開拿掉,看那個藍白畫面的訊息

好的我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我用電子接點復活清潔劑噴了基板和Chip周圍的小電容,Windows 10 1703

直接Update驅動程式砍掉AMD的驅動程式,目前已使用三天沒有當機過.

補充內容 (2018-2-24 11:56 PM):
現 Windows 已升級為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