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N3276W-NT 卡數位台,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

楼主(2018-02-21):
ViewSonic N3276W-NT 此機是故障情形是:開機後一直卡在數位電視,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其它無作用,經檢測後為24C32程序IC故障,不能用空白IC代用,雖然用空白IC可以開機也都恢復正常,但不管是做輸入源切換或MENU選擇都會一出現馬上再跳開,徵求不到程序只能徵求客人同意改板(就在改好板後論壇有位元老級前輩有私訊告知有程序可賣,很感謝此位前輩,但已改好板所以就打消買程序的念頭了,還是感謝此位前輩)

故障畫面(都是卡在這個畫面,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不能做其它選擇)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由此張圖可以看出紅色PIN座接背光控制那裡我只接了ON/OFF及高度調節而已,其實12V和GND也可以直接接在這裡(其實剛開始我就是接這裡的),但後來改接在原來的外部供電的位置,因為要教小幫手,小幫手不懂我為何要接在背光的PIN座那裡,也懶的解說,所以直接改接在外部供電的位置,這樣一來小幫手就知道了。(還有也要再鎖銅柱固定)

因為銅柱的洞是鑽出來的,所以後面再用UV膠固定,避免掉了

其實要改這塊公板再來就沒什麼了,因為屏線買公板順便一起買,就連改都不用改了,喇叭也是直接接上而已,而按鍵我都沒有改,IR和按鍵板套件就有了,但我只留IR,按鍵板就不裝了,自己也不用再那裡焊接了,要記得的是一定要查面版的電壓是幾V,大多數的電視面板都是12V,不過也還是要注意一下比較好,有注意高壓板的人一定會覺得奇怪,怎麼有一條線怪怪的,因為我一開始前錯頭了,又剪的太短,所以只好將亮度控制的線直接焊在高壓板上了。

後續這裡才是我覺得改公板最麻煩最痛苦的地方了,就是要把原來一些不必要的洞給補起來(因為快過年了又要把一些客人的東西趕在過年前給客人,所以就比較草率一點了)

後續這裡才是我覺得改公板最麻煩最痛苦的地方了,就是要把原來一些不必要的洞給補起來(因為快過年了又要把一些客人的東西趕在過年前給客人,所以就比較草率一點了)

蓋上後背蓋,這樣還好,沒有太難看(還是很難看)

蓋上後背蓋,這樣還好,沒有太難看(還是很難看)

完修後畫面(客人一來看到說,怎麼修好後畫質好像比較以前的好看多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說回來漢克大如果有知道可以買程序,還會改版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新年快樂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解說清楚不藏私的維修文真好

我這也一台按鍵不良~~跟一下hankhu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說回來漢克大如果有知道可以買程序,還會改版嗎?

不會,因為我很不想去改掉原來的板子,但公板優點真的會比原來板的優點來的多,也因如此我改公板的機會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說清楚不藏私的維修文真好

我這也一台按鍵不良~~跟一下hankhu帖

蔡大哥按鍵還好,還比較好處理,甚至不用處理拔掉不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哥按鍵還好,還比較好處理,甚至不用處理拔掉不用就好了

哈哈!hankhu用遙控器就好了妹
等他跳恰恰再說

网友C:
為什麼比較好看?!~~~因為.....挖搭C一修大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比較好看?!~~~因為.....挖搭C一修大師...

公板的畫質是真的比較優喔,有改過公板的師傅應該都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板的畫質是真的比較優喔,有改過公板的師傅應該都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咧??

网友D:
補起來,是用熱熔膠嗎。電容板,不知道,能不能用熱熔膠,固定電容呢

网友:
改電視公板目前碰到兩個明顯的問題。

第一,大電視一般只有 5Vsb,要 12V 的話得 POWER ON 才行,但如會導至待機高耗電,
否則就涉及到複雜的電源改裝問題。

第二,公板預裝的 BUCK 電路用電容,選料上實在是有夠差勁的。

找個機會再來研究看看,怎麼改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補起來,是用熱熔膠嗎。電容板,不知道,能不能用熱熔膠,固定電容呢

我用熱溶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會這樣咧??

應該是的顯示晶片的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的顯示晶片的關係

知道了......原廠設計不該比較差

网友E:
聽說:開機後一直卡在數位電視,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其它無作用,重燒原廠韌體可以解決

24_32_20180223_ViewSonic N3276w-NT.rar (390 Bytes, 下載次數: 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聽說:開機後一直卡在數位電視,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其它無作用,重燒原廠韌體可以解決

太感謝WET大哥了,雖然此機已解決,不過留著總是有備無患

网友:
公板的畫質是真的比較優

网友F:
這毛病我以前遇過,換完空白或已燒的24C32都沒好

最後是數位的那塊板子25Q16要重燒

不過我是用東元的,但應該板子應該一樣,試試看

972.84 KB, 下載次數: 15

25Q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毛病我以前遇過,換完空白或已燒的24C32都沒好

最後是數位的那塊板子25Q16要重燒

我這台當初只拆到主板還是一樣情形,只有動主板24C32這顆才能有反應,但用空白就會有OSD或輸入源視窗一出來隨節跳掉的問題,不過還是謝謝你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