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 HERAN HD-42KB1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21):
禾聯 HERAN HD-42KB1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型號~HERAN HD-42KB1

故障一狀況~有聲無影有背光(黑亮屏)

內部機板配置

電源/升壓板

主機板型號

T-CON

訊號線被機主插反造成T-CON中間大IC燒一個洞

買一片新品更換

開機畫面正常了

預防訊號線再次被插反(雖然有防呆設計還是被硬上),插頭插座做醒目的記號防止被插反

主機板正確配線

面板型號

故障二狀況~關機後再開機總是跳回類比電視訊號源(例如~原本接機上盒HDMI訊號重開機後就跳回類比電視訊
號,不論怎麼設定或回復原廠設定都一樣

查資料得知U9/U10這2顆SPI FLASH嫌疑最大

U9/U10從主機板拆下來,用RT809F讀取資料後再回存回去

U9讀取、清空、寫入資料都OK,但是U10就一直查空失敗,明顯有故障區段了

找一顆相同容量的SPI FLASH燒入原版資料,銲回主機板上測試OK,開機到設定頁查看韌體版本正確無誤
關機再開機畫面都記憶在上一次的訊號源,不會再跳回類比電視訊號源了

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We t 大真是個高手,沒有處理不好的機器

网友:
讚一個    高手

网友:
真正高手謝謝分享

网友:
哦哦...原來是這部份造成的..
印像中也遇過類似的情形....
原來問題是出在這方面....感謝分享.

网友A:
一直覺得Wet老師貼的維修文
總是清楚明瞭的告訴會員問題點
甚至於會告訴你細節他如何處理
感覺不到他害怕飯碗不保
另一些維修文可以明顯感受藏一手
貼文賺酷幣嗎?應該不是
打知名度嗎?我不知道
怕飯碗不保嗎?有可能~~
有幸曾經到荷蘭工作一段時間
感受到不藏私的深刻體會
荷蘭好像比我們進步
台灣加油

网友B:
恭喜完修!
之前有幫親戚修過類似機型的,結果是主晶片過熱空焊了,得開機熱機半小時以上能看...
因為沒設備來BGA重做,只好買良品換比較快並加強散熱。
那片到現在還躺在某個地方...

网友:
謝謝分享
太久沒玩原來809F有出繁中軟件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覺得Wet老師貼的維修文
總是清楚明瞭的告訴會員問題點
甚至於會告訴你細節他如何處理

Wet 老師有實力,
不怕別人學..讚~

我覺得怕沒生意,
有些沒壞當壞的修,
讓我這外行人看笑話。

楼主:
補充功能無法上傳附件,不知站長有何改善方案?

補上HERAN HD-42KB1韌體

A25L032_20180129_215720 U9.rar (3.84 MB, 下載次數: 35)

A25L032_20180129_220410 U10.rar (3.56 MB, 下載次數: 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之前有幫親戚修過類似機型的,結果是主晶片過熱空焊了,得開機熱機半小時以上能看...
因為沒設 ...

我當初也覺得是SIS主晶片過熱空焊了,沒技術做BGA REWORK,所以擺了一年多,差點把它改成公板

實際摸晶片溫度不會高,我猜想是有心人士在網路放假消息,藉以逼退沒BGA REWORK設備及技術的人來競爭

請參考這帖有相同故障點

禾聯 HERAN HD-32Z59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820746

网友:
感謝 wet 大 的教導文

以後有遇到能少走很多冤旺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當初也覺得是SIS主晶片過熱空焊了,沒技術做BGA REWORK,所以擺了一年多,差點把它改成公板

實際摸晶 ...

故障那片的主晶片溫度確實比良品高出許多,已經到燙手的地步,而且每次開機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會有畫面
才會想應該是空焊了,直接換了良品,但或許是韌體也有問題所導致
只是機器已經還給對方,無法來驗證了。
還是wet大有沒有興趣拿去搞看看呢?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