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山葉機車 勁風光 125CC 啟動困難 維修

楼主(2018-02-21):
山葉機車 勁風光 125CC 啟動困難 維修
在朋友推薦下陸續買下三台勁風光(三個月內)
平日放室外約兩年後陸續出現啟動馬達轉速變慢啟動困難
測量電池電壓正常充電後有效兩天,換電池由7號換10號,約一個月後一樣不啟動
直接斷路啟動繼電器接點就順利啟動,所以是啟動繼電器線圈電壓問題,
經拆下啟動開關發現設計不防水均已生鏽阻抗大,
接點除鏽後加學姐團購富見雄的EC-420 接點油
竟然三台都修理好了,新年快樂,

啟動繼電器

啟動開關

啟動繼電器背面

心得:電池白換了,跟朋友買機車距離遠自然要自己維修心理準備。

補充內容 (2018-2-21 06:10 PM):
這些開關接觸問題據車行說明是常見問題

网友A:
電池一般使用約2年左右,
如果低於此2年可能要考慮機車是否有其他問題,
電池接點也可以塗ㄧ點,
記得要鎖緊。

記得兌換酷幣時,
總積分務必至少保留321(回文+發文+加分)以上,
                                  ( 不含好文喔~  )

否則不但會被降級成"場效應電晶體"外,
還會無法轉帳。

會員權限比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一般使用約2年左右,
如果低於此2年可能要考慮機車是否有其他問題,
電池接點也可以塗ㄧ點,

沒看清楚規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看清楚規則

寄啊!!被取笑過兩次,
所以特別記得~
跟你一樣兌換酷幣太開心,
就被降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一般使用約2年左右,
如果低於此2年可能要考慮機車是否有其他問題,
電池接點也可以塗ㄧ點,

沒關係啦,多發文就好了,想當初,我也是這樣,

网友:
因為,風,吹,雨,淋,常會這樣,會清的,就自已清,不會清的,就整個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一般使用約2年左右,
如果低於此2年可能要考慮機車是否有其他問題,
電池接點也可以塗ㄧ點,

sandy 大:

"記得要鎖緊",這要梅花板手不可只用十字起子,一般8/1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dy 大:

"記得要鎖緊",這要梅花板手不可只用十字起子,一般8/10mm

我知道用活動版手,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用活動版手,
謝謝~

梅花板手或套筒或T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用活動版手,
謝謝~

一般雙頭梅花板手幾十元而已,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雙頭梅花板手幾十元而已,方便

我有一整套套筒版手,
別擔心,
我機油都自己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