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Arduino的頻率計 瘦身

楼主(2018-02-21):
年前使用arduino uno r3 和jojoling 老師送的7-SEG LED 完成了一個頻率計,
但是使用上體積還是太大,於是買了pro mini 來為它瘦身,先用麵包版試作,再用洞洞板焊接
,雖然過程出現差錯如 RX  TX  接錯, 洞洞板接點虛焊, 以及最重要的
程式上傳時不知道 需要
1.先按著pro mini的 Reset不放  再點擊上傳
2.等到出現上傳中......再放開 Pro mini 的Reset

經過GOOGLE搜尋問題解答,終於完成上傳動作,完成瘦身

网友:
咦~這組七段顯示器接的線有點少
請問是什麼介面的??

网友:
把顯示改成用小數點代表k。

楼主:
1.搜尋.arduino pt6961

楼主:
2此顯示器無小數點,它好像是時間顯示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搜尋.arduino pt6961

蠻方便的,剛找了一下
也有找到用I2C介面的
Diy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2此顯示器無小數點,它好像是時間顯示專用

可以外加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2此顯示器無小數點,它好像是時間顯示專用

應該有小數點哦
你試試把要顯示小數點的那一位數的值+0x80就會出現了
比如說顯示1是 0x06 + 0x80 變成 0x86
1就會變成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有小數點哦
你試試把要顯示小數點的那一位數的值+0x80就會出現了
比如說顯示1是 0x06 + 0x80 變成 0x ...

你可以看看以下這篇
7段顯示4位LED LGC 12002
http://bbs.pigoo.com/thread-54230-1-1.html

Antlu 大的發文 價格很佛心  (2016年 我弄了幾個來玩)
在9# Fatzeros 有簡單拆解...沒有小數點用的 實體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以下這篇
7段顯示4位LED LGC 12002
http://bbs.pigoo.com/thread-54230-1-1.html

了解~
原來是模組Dot的位置都沒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