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V59 公版的 原始程序

楼主(2018-02-21):
我的原本程序 亂了 插上去 不會讀取USB  想求 原始的程序(拆下 BIOS 讀出來那種)

因為有是一片 別版的V59 好像需要原本的 才會去讀取USB

网友A:
好像是第1代的板子線圈大顆的,
我是都有留問題自己也都忘了哪一板是哪一版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第1代的板子線圈大顆的,
我是都有留問題自己也都忘了哪一板是哪一版用的了。 ...

因為 出問體囉 所以找不到原始的程序 沒辦法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第1代的板子線圈大顆的,
我是都有留問題自己也都忘了哪一板是哪一版用的了。 ...

你有原始的 可以提供嗎?

网友A:
這個好像就是早期大線圈的板子您要試試看嗎

网友:
原始是指直接重芯片扣下來的意思嗎

网友A:
哇~翻了一下倉庫你圖中的那一款沒留到
我這片用不到了你要研究嗎?
只是遙控器舊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就是早期大線圈的板子您要試試看嗎

有試過 別片 V59的 直接這樣COPY 過去 沒用 不會去讀取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翻了一下倉庫你圖中的那一款沒留到
我這片用不到了你要研究嗎?
只是遙控器舊了點

感謝你啦 XD!!!我在台南  運費 我出

网友:
送電測試
可以開
當初幫朋友改的後來電視升級淘汰
拆下來的

网友:
繼續努力

网友B:
這片V29.03~我有~
但是要等半夜才能提供程序~
我記得這板本~
安裝程序~
要按著menu 鍵
再通電~
等指示燈閃再放開menu鍵~
指示燈不閃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V29.03~我有~
但是要等半夜才能提供程序~
我記得這板本~

我需要的是 板子上 COPY 出來的 麻煩囉

网友B:
用燒錄器copy下來的~
內有1366x768程序

2.46 MB, 下載次數: 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燒錄器copy下來的~
內有1366x768程序

感謝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燒錄器copy下來的~
內有1366x768程序

程式  確定 可以用 感謝 可以開機了
但是我的 USB 卻不能更新 (我想重USB 更新卻不能更新)

网友C:
我記得好像是把這檔案解壓縮.直接丟進隨身碟.插上V59就可重新讀取程序.試試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式  確定 可以用 感謝 可以開機了
但是我的 USB 卻不能更新 (我想重USB 更新卻不能更新)

會不會是檔案不對~
檔案名稱要是 MSTFLASH.bin
才是這一版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檔案不對~
檔案名稱要是 MSTFLASH.bin
才是這一版的哦~

搞定了 是V59的 可以USB
更新囉 ! 樓上 提供原始 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好像是把這檔案解壓縮.直接丟進隨身碟.插上V59就可重新讀取程序.試試呗!

我另一個 需要這程式!  V29的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