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用手機簡單製作高工作距離的放大鏡

楼主(2018-02-21):
最近因為有焊一些SSOP跟TQFP的晶片,那細小的接腳對習慣DIP的人真的是種折磨,
實在會對wish的高工作距離顯微鏡流口水。
不過,偶爾才焊些東西,真的要花下去實在是會心痛。
窮則變,那就試看看用萬用器材---手機試看看:

一般手機都可以數位變焦,所以直接用放大的方式來用

我的做法是用長的車用手機架代替支撐架:

長柄車用手機架

長柄車用手機架

使用第一段的高度

站立第一段

站立第一段

站立第二段的高度

站立第二段

站立第二段

原始的影像大小

未放大前

未放大前

放大後的影像大小

放大後

放大後

手機看到的放大後的影像

手機上的影像

手機上的影像

當樣品的USB HUB

樣品(這次不是焊這個)

樣品(這次不是焊這個)

手機直接照相的晶片照

手機的晶片照

手機的晶片照

手機的拍照軟體請用可以AF LOCK的,避免焦距抓好後又跑掉,

如果有大螢幕的需求,請用鏡射或MHL外接。

楼主:
對了,自拍棒應該也可以這樣搞,不過要想辦法固定就是,

另外,如果打算直接用手機作業,車架的位置跟手機的角度就要自己再抓過了

网友A:
我是這樣搞的!放大率很足夠了,,,,,

网友B:
這片三孔的USB 板我也有耶!

网友:
物美價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三孔的USB 板我也有耶!

這片USB HUB 對我來說可是好物啊,
當初買得很便宜,應該是OEM的尾單丟出來的,
所以沒殼,其實原本被我丟到儲藏櫃很久了。

後來玩USB DAC,用USB 2.0會比較穩,才又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後才注意到是NEC的晶片,而且又可以外接電源,

現在用在手機OTG,接外接電源跟外接硬碟
直接接PCM2706 USB DAC聽音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這樣搞的!放大率很足夠了,,,,,

其實原本我也是打算用放大鏡或手機用的三用鏡中的10X微距鏡來用,
可是試過之後發現對焦會有問題,而且如果手機的解析度夠高,
其實拍了之後再放大就可以了

放大前

放大後

网友:
很不錯的方法,有空也來DIY一下,謝謝分享

网友C:
請教樓主
您這樣應用時
手機距離桌面,最高可抬高到多大(可維持有放大效果),的有效高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樓主
您這樣應用時
手機距離桌面,最高可抬高到多大(可維持有放大效果),的有效高度 ?

有效放大距離要看你的手機跟需求,因為手機的鏡頭對焦的距離比較廣,
不像一般電子顯微鏡的鏡頭的對焦距離比較短。

我上面用的車用手機固定座的高度大概20cm左右,
剛剛拿自拍棒試了一下:
這個是30cm高

30cm 的效果

45cm 高

45cm 高的效果

最近的對焦距離8cm,沒放大的

8cm放大的效果

如果要再近一點,就必須要加微距鏡或用放大鏡了。

30cm跟45cm的放大圖,看起來有點糊,不過在手機螢幕上看,
倒還是蠻清晰的,至少電阻的阻值都可以辨識。

另外,光源會是一個重點,因為放大後,如果亮度不足,
手機會調高ISO值,看起來顆粒感就會很重,比較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放大距離要看你的手機跟需求,因為手機的鏡頭對焦的距離比較廣,
不像一般電子顯微鏡的鏡頭的對焦距 ...

這樣子已經很夠用了

网友:
這還有個問題,上錫的時候會生不少的煙,鏡頭首當其衝。所以還得在旁邊加個吸煙或吹風的東西。

夏天還好,冬天的時候手會被吹得很冰。。。

网友:
這集線器真捨得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