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OMEGA DFG60-4 FORCE GAUGE 拆解與問題求助!!

楼主(2018-02-21):
新春沒遠行,剛剛過初五,就尋寶去!! 有一家要等到 2/26 才開工,於是到另外一家去逛逛,沒甚麼東西就是這一支 FORCE GAUGE,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講,反正 OMEGA 的東西都很值得"出手"!! 拿回家拆開來首先發現電池掛點,先換上再說!! 送電之後有顯示了,卻發現一直顯示 0.923KG 閃爍!! 用力壓可以顯示到2 KG,不知道什麼原因?也找不到相關校正手冊!! 若是按照以前的經驗可能是 LOAD CELL 不良吧!!  記得 LAZY104大 對這方面很有經驗,... 有請 LAZY104大 !!

网友A:
按下[ZERO] 不能'歸零' 嗎?

... FORCE GAUGE,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講, ...
==>拉力計也稱為推拉力計,
應用範圍 例如:
焊錫點 以此計用peak 檔 拉斷焊錫點時 計得應力即為 焊點拉力耐受應力 有時是銅箔先剝離現象一併寫明
同上述 PCB 銅箔與介質層 以此計量銅箔剝離時 撕拉力測試
其他 如線材端子在接頭內/塑膠公母座/..... 被拉斷(離)的拉力測試
應用非常廣闊 , 但是有其侷限
將WISH拉離學姊身邊 此拉力計測不出來...要改用咩咩計 , 計量單位是 G Force (Girl Fo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ZERO] 不能'歸零' 嗎?

... FORCE GAUGE,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講, ...

SIMON大:
   小心WISH 大K你,因為你洩底了!!
   閃動時候不能歸零!! 有正常顯示時候可以 ZERO 歸零!! 但是一放鬆又閃動了!!

网友B:
ZERO 鍵歸零 +1

What is a Force Gauge? –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KgElPjeejU

QMAX Snap Button Tension Tes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50bdSsj8og

232.62 KB, 下載次數: 4

簡易說明書-英文

67.79 KB, 下載次數: 5

60系列型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RO 鍵歸零 +1

What is a Force Gauge? – Video

ERICCHOU大:
   我確定 ZERO 鍵動作正常!!
  提供這麼多範例,真是長知識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ER manual:https://www.omega.com/Manuals/manualpdf/M3513.pdf

CIKO老師: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小心WISH 大K你,因為你洩底了!!
   閃動時候不能歸零!! 有正常顯示時候可以 ZERO 歸零!! 但 ...

可能要先查看閃動代表的意義.

過去做電子秤相關時這類型狀況大多是load cell 的初始偏差值大於可修正範圍!
常見的是load cell 變形或貼在上面的晶片剝離; 也有可能是控制器讀到的阻抗值失真.

网友D:
他的規格是2kg, 空載狀態下已經在0.922kg。Load Cell應該已經壞了

如果要作分析,可嘗試將連接處拆除,如果顯示重量還是一樣的,
那就是Load Cell已經變形了, 要換新的。

网友:
A大
這時候你的高級電源供應器和精密電表就派上用場
LOAD CELL 骨子裡投就是四個電阻組成的 維斯登電橋, 兩個輸入電壓激勵用, 另外兩點是輸出的平衡, 有壓差輸出就不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規格是2kg, 空載狀態下已經在0.922kg。Load Cell應該已經壞了

報告 YIY123大,LOAD CELL 已經拆下結果還是相同!!

楼主:
確定是 LOADCELL 問題,因為更換 LAZY104大給的 LOAD CELL 之後就可以歸零了,只是裝不上去而已!!
OMEGA LOAD CELL 紅線內部還串了一個薄膜電阻 60歐姆也不知道作何用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的規格是2kg, 空載狀態下已經在0.922kg。Load Cell應該已經壞了

剛剛查了網路一下  總算稍稍知道 Load Cell 是什麼東西...
請問 一下 Load Cell 變形  會不會是撞壞  還是說 用久了就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了網路一下  總算稍稍知道 Load Cell 是什麼東西...
請問 一下 Load Cell 變形  會不會是撞壞  還 ...

simon大:
   廠商都說不管有電源與否都不能"過力"!!  至於變形會不會造成現在的這種現象我不知道,上一次老姊的電子秤故障經驗和這一次經驗,感覺上都是 OVER RANGE 的現象 ! 至於反過來用力打會不會有效我不知道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廠商都說不管有電源與否都不能"過力"!!  至於變形會不會造成現在的這種現象我不知道,上一次 ...

難道是 學姊用拉力計 測試將WISH拉離咩咩  結果造成LOAD CELL 變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大:
   廠商都說不管有電源與否都不能"過力"!!  至於變形會不會造成現在的這種現象我不知道,上一次 ...

紅線內部還串了一個薄膜電阻 60歐姆也不知道作何用處?

似乎您找到了問題癥結
惠斯登電橋失衡 ?
電阻會不會是上一手維修
想嘗式微調感應電壓的傑作,
若拆除它,再串一個精密VR後,接回試調看看變化 ?

若load cell 真掛了
死馬當活馬醫
反向回壓,暴力降伏破壞,不知有目有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了網路一下  總算稍稍知道 Load Cell 是什麼東西...
請問 一下 Load Cell 變形  會不會是撞壞  還 ...

LoadCell是靠本體的變形量轉換成阻抗值,超過設計太多就....
通常是重擊(摔壞)比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線內部還串了一個薄膜電阻 60歐姆也不知道作何用處?

似乎您找到了問題癥結

可以嘗試把裡面的薄膜拆掉,測看看阻抗是否平均
平均的話,再貼回去可能能用

方法2: 測看看他是x或Y方向偏移,把他校正回來@@

或者換薄膜片(全橋應變片)
https://goo.gl/fWb38U

全橋應變片

全橋應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線內部還串了一個薄膜電阻 60歐姆也不知道作何用處?

似乎您找到了問題癥結

用電阻歸零方式參考, 在p11頁
https://wenku.baidu.com/view/b20c37a7b0717fd5360cdcfc.html

LC全橋原理

LC全橋原理

紅色箭頭處,可能是他說的VR

LC接線實驗

LC接線實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 LOADCELL 問題,因為更換 LAZY104大給的 LOAD CELL 之後就可以歸零了,只是裝不上去而已!!
OMEGA LOA ...

60 OHM 電阻應該是激勵電壓限流用
LOAD CELL 的 STRAIN GAUGE 是很細長的導線而已, 電阻相對來說很小

楼主:
哭哭! 今天用力一拉 LOAD CELL 已經變形了!! 不忍讓大家看到,不想PO照片讓大家心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哭哭! 今天用力一拉 LOAD CELL 已經變形了!! 不忍讓大家看到,不想PO照片讓大家心痛!! ...

是受小弟慫恿搞死的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哭哭! 今天用力一拉 LOAD CELL 已經變形了!! 不忍讓大家看到,不想PO照片讓大家心痛!! ...

怎會有一種類似 看影片 超跑被大象掄起來撞橋墩的快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受小弟慫恿搞死的嗎 ?

是的!! 結果太用力了!! 整個 LOAD CELL 變形扭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結果太用力了!! 整個 LOAD CELL 變形扭曲!!

load cell照片
能上來看一下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cell照片
能上來看一下嗎 !

還是不要啦!!用想像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要啦!!用想像的好了!!

照片用途:
1. 參考看看,還有沒有救 !
2. 參考構型特徵(螺絲孔位) & 概略尺寸 (L*W*H)
    方便找到代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