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 HERAN HD-32Z59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21):
禾聯 HERAN HD-32Z59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1.型號~HERAN HD-32Z59

2.故障狀況~
a.關機後再開機總是跳回電視訊號源(例如~原本接機上盒HDMI訊號重開機後就跳回電視訊號,不論怎麼設定
或回復原廠設定都一樣

b.有時無言停止(當機),開關及遙控器都無法控制,要強制斷電才可重開機

c.有時有影無聲

d.有時很久才開得了機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升壓板

6.面板型號

7.主機板

8.查資料得知U9/U10這2顆SPI FLASH嫌疑最大

9.U9/U10從主機板拆下來,用RT809F讀取資料後再回存回去

10.U9讀取、清空、寫入資料都OK,但是U10就一直查空失敗,明顯有故障區段了

11.找一顆相同容量的SPI FLASH燒入原版資料,銲回主機板上測試OK,開機到設定頁查看韌體版本正確無誤
關機再開機畫面都記憶在上一次的訊號源,不會再跳回類比電視訊號源了,其他一堆奇怪的故障也都解決了

12.好奇燒入同機種不同韌體版本,結果是畫面顛倒(應該是配合T-CON在下方的面板)

13.再來做主機板的補強了,2顆供電穩壓IC散熱片太小散熱不良

14.背面PCB熱到發黃

15.貼一塊黃銅塊加強散熱

16.全板電解電容更新

17.完修測試畫面

A25L032_20180129_175425 U9.rar (3.82 MB, 下載次數: 73)

A25L032_20180129_181128 U10.rar (3.61 MB, 下載次數: 72)

网友A:
同機種不同韌體版本,結果是畫面顛倒…這個好玩…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機種不同韌體版本,結果是畫面顛倒…這個好玩…恭喜完修!

倒屏韌體(atun會員提供)

(U9 黃色 靠內)MX25L3205_20160726_215236.rar (3.82 MB, 下載次數: 39)

(U10 靠邊 紅色)MX25L3205_20160726_215727.rar (3.62 MB, 下載次數: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