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東元乾衣機 QD5561 克難維修送風皮帶

楼主(2018-02-21):
這次新年一如往常回到外婆家,而這次叔叔也一如往常會拿出"故障的東西".....就是修理啦...
這次是東元乾衣機無熱風。
首先開機摸後面排風口,
毫無風量排出,八九不離十應該是送風皮帶的問題。
拆開後蓋一看的確是,送風皮帶斷裂。
心想新年期間無處買的到材料,等下次回去應又是一年後了。
先鑽兩個孔再用細鋼絲綁住,試試..
再試運轉熱風出來了,且運轉的似乎蠻順暢,看看能否頂到次年吧~

网友A:
用火烤溶接試試,
這樣可能撐不久,
因為鋼絲比皮帶硬,
會割穿...

网友:
網拍 有在賣皮帶,幾年前我買過
皮帶斷了,大概濾網也可以換新...
一起買一買,省點運費(運費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火烤溶接試試,
這樣可能撐不久,
因為鋼絲比皮帶硬,

要撐的久就要換新皮帶,只是過年期間買不到,我小時候媽媽的老縫紉機皮帶斷了,我看她也是鑽兩個小孔,那細鐵絲穿起來就繼續用,雖然兩種皮帶的材質不一樣,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比用火烤熔接牢靠一些。

网友:
  其實…先熔接再穿細的束線帶固定, 會比穿金屬線應較不易割裂.

网友:
有人說用絲襪不知道真的假的 !!

网友:
我之前用過鞋帶
稍微綁一下 變成一圈

网友:
這樣也行.頭腦不錯..給你嘉分了

楼主:
先前也有考慮過用熔接的方式,但後來個人主觀認為,應該用此方式最為牢固吧(在克難的方式)~

网友B:
之前都用火烤熔接無法一勞永逸,鑽孔加上UV膠黏接會不會更牢靠一點,哈哈家裡的罷工很久了沒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都用火烤熔接無法一勞永逸,鑽孔加上UV膠黏接會不會更牢靠一點,哈哈家裡的罷工很久了沒空修~ ...

可以的話,換新應該是一勞永逸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