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環電阻

楼主(2018-02-21):
請間這是什麼電阻,阻值多少?

网友:
綠碼不用管它,算前面4碼就好

网友:
這顆應該是 11.9 +-0.5%
這顆五色環電阻....看法跟四色環一樣

補充內容 (2018-2-21 11:02 PM):
更正...這應該是11.8歐 +-5% (棕棕灰金_綠)

補充內容 (2018-2-21 11:03 PM):
誤差少打了一些......  +-0.5%

网友:
棕棕銀金,參考看看

网友:
不用管它,保險電阻,瓦數一樣,接近0Ω的都可代用!

网友:
0.11歐~~~~~

网友:
0.11Ω + - 5% 綠色環是溫度係數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