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請問[圖片]是否是[液晶面板]呢?

楼主(2018-02-22):
ONDA V891

ONDA V891

Dear pigoo網友:
①[小弟]的[ONDA V891 平板]壓傷了,[賣家]問[小弟]:『觸控面板,與液晶面板],您會區分嗎?』。
②如圖,[鋰電池]底下,應該就是[液晶面板],對不對呢?
③若是[液晶面板]的話,請問購買[液晶面板],應該會附上[排線],是不是呢?
●感謝您的教導。

网友:
1賣家問的沒錯,觸控面板跟液晶面板你會區分嗎?

2電池下的確實是液晶面板,不包含觸控面板

3那條是一定要有的,因為那條直接跟面板做在一起,並不是用連接器夾在一起

一般破都是觸控面板破掉,如果螢幕蜘蛛網但畫面正常,那就是破觸控面板不是液晶面板

网友:
先拍照片傳上來,就知到了

网友:
  ①: 通常, 平板的 觸控板較薄, 無顯示功能; 液晶板較厚, 另一面有金屬板包覆, 內有 液晶片+電路.

  ②: 由 ① 可證, 應是液晶板.

  ③: 小型的會有軟排線做在上面自金屬殼牽出, 大型的殼上有插槽就不一定.

  有的 IPS 面板是 液晶+觸控 "一體" 成形, 不能分開賣.

网友:
1.平板壓傷了:是畫面顯示正常嗎?觸控正常嗎?若是無法判斷,建議送修
2.如圖,[鋰電池]底下,應該就是[液晶面板],對不對呢?:對的
3.若是[液晶面板]的話,請問購買[液晶面板],應該會附上[排線],是不是呢? :以這片來說,一定會附,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如樓上說的,若是面板帶有連接器或排插者,就不會附了

我的建議:
1.能分得出液晶及觸控也要能判斷其是否有故障,務必對症下藥
2.更重要的是發問應把問題陳述清楚,讓有心想回答的人能有效的掌握問題

楼主:
感謝[carlos_liu]專業的教導。

楼主:
感謝carlos_liu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