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蝴蝶燈管 F38W2D 改 PL4P燈管

楼主(2018-02-22):
前幾天吸頂燈不亮,拆開來準備看看什麼東西故障,一拆看到傻眼,不是常見的燈管

除了上網買,市面上應該不好找,就用手邊的PL燈管試試看能不能改上去
1.先確認是不是燈管故障,歐姆檔量測

2.小心的拆開

3.用束帶固定在原本的塑膠件上

4.開始接線,注意原本燈絲和PL燈管燈絲要與原本接線位置相同

最後,開燈一個小時測試

拆下的燈管

网友:
沒加熱縮套管隔離沒關係嗎?

网友:
不錯的改法,但要注意束線帶會受溫度和光的影響而脃化無法固定。

网友:
帥, 真的很有才, 加5 分!

网友:
這吸頂燈管很亮,但是很容易壞。

网友A:
請問燈管座可否直上30W環型日光燈

网友B:
  雖然配服發想; 但四排燈管的固定方式是有風險的, 建議固定材質再找找. 若是權宜, 建議還是置回原規格較妥.

  2D 38W 燈管的售價從 NT$50~500, 價差不小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雖然配服發想; 但四排燈管的固定方式是有風險的, 建議固定材質再找找. 若是權宜, 建議還是置回原規格較妥 ...

改裝後的燈管是27W,
可以裝在38W上嗎?
這樣壽命不會變短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裝後的燈管是27W,
可以裝在38W上嗎?
這樣壽命不會變短嗎?

  個人認為, 當同瓦的日光燈與同瓦電子安定器串聯成一個迴路通電時, 電子安定器均會與燈管消耗掉近乎相同的用電量才有辦法使電壓平衡進而不會損毀.

  若減低燈管的瓦數時會因燈管的分配電壓上升而使管功率升高, 電子安定器將會因管功率的增加之下而不能承受過高的輸出電流, 將使其溫度升高而損毀.

  且兩種燈管的管電流不同, 壽命也會有影響吧!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建議及意見,我會多注意觀察一下,目前在使用上是沒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燈管座可否直上30W環型日光燈

不行喔,他插頭方向不一樣。

楼主:
想補充一下,我會這樣改主要是看過板上大大們討論的這些文章
,大家提出的問題也部分有討論到,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再回味一下。
我也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對工作電壓、壽命等也是覺得有疑慮。

[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安定器使用在 T5/T8 燈管會不會影響燈管壽命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24-1-1.html

T8 與 T5 的電子安定器可不可以共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18-1-1.html

网友:
这种灯管在我们这还有卖的,但是要网购了,不过网购也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