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方向燈開關修理--富見雄接點脂應用

楼主(2018-02-22):
會來到痞酷網,其實主要是要找富見雄的這款接點脂,因為之前修理方向燈開關,
手邊沒有接點脂,一般市面也不好找,所以只好先用舊脂撐著。

其間找了不少台灣的資料,可是通常都是要整桶的買,之前比較熟的潤滑油廠家
也沒怎麼聯絡,不好意思去打擾他們,也到淘寶找到不少販賣的廠家,
整桶的太多,分裝標榜日本進口的我根本找不到資料,可信度很低,
再加上油脂類的東西是特貨,懶得找麻煩,後來才找來這裡。

親戚朋友常問我,幹嘛老是自己修車,不給修車廠修理就好,我常笑笑地說要省錢,
其實省錢只是一小部份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不太信任一般的修車廠。
傳統產業做久了,對拆裝程序、螺絲扭力設定,結構構造會變得比較敏感,
尤其是自己拆裝過幾次輪胎後,發現輪圈鏍母轉下來都是一圈圈的滑牙鐵削,
或是變速箱油熱熱的漏下來後直接加新油,會更覺得自己準備工具來整修會更安心。

打方向燈開關沒反應或快速閃動,基本上有三個地方要查修,
燈泡、閃光器跟方向燈開關,我這次是因為打了開關後方向燈閃動時好時壞,
所以判定是開關掛了,去材料行問了一下,正廠的要1千多,副廠的要8百多,
想了一下,回來查一下資料,應該是接點磨光了,所以接觸不良,那就先拆看看,

紅圈那裏就是磨平了的點,所以滑動銅片會接觸不到,
因為我之前已經先修理過了,所以現在看到的是凸出來的。

之前沒有接點脂,所以還是用原有的舊脂,
油裡面都是磨下來的銅粉,有些已經氧化銅綠了

這是另外一邊的滑動銅片,下面有一個彈簧把銅片往外推

分解後的樣子

紅圈裡可以明顯地看到磨下來的銅粉

清潔後的樣子

綠圈是沒用到的接觸點,可以看到是完整的圓形,而且上面應該是鍍鎳增加耐磨
紅圈是有磨過的,紅圈的旁邊是這次修理的點。

快20年的銅片接點還是閃閃動人,沒甚麼氧化的痕跡。

整修的方式是剪一段2mm的單芯銅線,磨掉一半,
剩下的一邊以垂直於滑動銅片(紅色線)的方向(綠色線)
焊在原本磨平的接點上。

要磨掉一半的原因是原本的高度太高,會造成滑動銅片
翹翹板,另外,磨掉一半也可以增加與原接點的接觸面積。
記得盡可能垂直銅片滑動方向,讓頂部的圓弧平均支撐
滑動銅片,焊完後用砂紙或銼刀修整一下表面,不要有尖銳面,
因為方向盤回正的時候,方向燈撥桿雖然會自動跳回,
但是滑動銅片只是靠黑色本體裡面的兩條彈簧拉回正,如果銅片
滑動不順或是有銳角卡住,方向燈還是會一直閃,需要手動撥一下。

不直接用焊錫的原因是這裡磨耗的速度相當快,如果只用焊錫,
撐不了多久就得再補。

清潔完的樣子

上接點脂

組裝完成。

网友:
哇,20年~好耐用喔

楼主:
電氣開關接點潤滑脂,跟一般潤滑油脂(一般來說,液狀的叫油,膏狀的叫脂)最大的差異,
是在絕緣性,電氣開關接點脂必須確保絕緣性,使用它的場合一般是在接點開關上,
不管是滑動型或簧片型,而且這些開關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力道將潤滑脂推開。

使用接點潤滑脂的目是避免接點火花的產生,影響接點壽命,利用接點潤滑脂的絕緣性,
在導電體確實接觸前,不會產生跳火的狀況,進一步降低接點碳化物的產生以及電蝕的問題。

而用滑動型的開關,因為有潤滑的需求,所以滑動型開關勢必要用接點脂做潤滑。

因為現今的開關結構,大都用塑膠當開關的主結構體,所以接點脂必須確保是高塑膠相容性的。
這也讓開關潤滑脂在大部分場合可以當橡塑膠潤滑油脂用。
其實一般潤滑油脂對橡塑膠的傷害來自油脂中的硫,因為硫會代入橡塑膠的結構分子中,加速
劣化。所以如果在找不到橡塑膠專用潤滑油,我會用鋰基潤滑油脂代用,因為一般來說,鋰基
潤滑油脂的提煉程度較高,含硫量較少,對橡塑膠的傷害也較小。

因為電氣開關接點潤滑脂的特性是絕緣,所以不建議用在輕接觸或平面接觸的開關接點上,
因為那反而會因為接觸點推不開潤滑脂,反而增加阻抗。

另外,之前的那一帖有站友問到是否可以塗抹在一般家用插座插頭或延長線插頭上,其實我不太建議
在插頭插座上塗任何潤滑油脂,因為插座插頭講究的是緊固的連接,潤滑後反而會有輕易脫落的風險。

至於塗抹在汽車電瓶樁頭上,一般是電線接頭鎖上後,包含整個電線接頭一起塗黃油。
不太建議先塗樁頭再鎖接頭。因為這樣或許保護了樁頭的鉛,降低氧化,可是有可能反而提高阻抗。
我的認知是電瓶樁頭不要塗油脂,但是要確保有確實鎖附好,畢竟那邊在啟動時動輒幾十安培,甚至
上百安培在跑,差那一點阻抗其實沒太大的差異。

如果要確實達到保護跟增加接觸,我會比較建議用導電銅膏,例如美國Thomas & Betts CP128 Kopr-Shield® Joint Compound
其實之前的公司用不少,因為在大電流的接觸點一定要塗,可是現在也有點難弄ㄉㄠ看wish要不要進幾罐回來分裝賣

网友:
各廠家的 接點油脂 規格 對應不同的 電流 材質 壓力 有不同的配方, 維修 用的 最好是 萬能的

网友:
好厲害!這才是"修"車,不是只換零件而已。

网友:
好手藝, 更關心如何保養一台車開到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