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不會熱的電毯

楼主(2018-02-22):
開關燈會亮

一. 會修的才來排
二. 至少發過3篇主題
三. 板橋自取,寄送運費100元。

補充內容 (2018-2-22 04:40 PM):
測阻值35~100跳動。建議還是自取比較保險。

网友:
本想排,給別人好了.

网友A:
如果斷點在被單裏面,光是拆開檢查就很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斷點在被單裏面,光是拆開檢查就很厚工。

若被單測有阻值,是否就沒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被單測有阻值,是否就沒斷呢?

這要看裏面是那一種發熱材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被單測有阻值,是否就沒斷呢?

有可能是接觸不好!

网友:
這個能自己修修看
我所遇到的 都是那調控開關出問題
如果不知零件怎換

那應該有規格 W 數
就用調光燈的調光器去改就可以了 (調光器的W數要大一些 比較安全耐用)

那調控開關 跟我父母用的電毯一模一樣

如果最後沒人要  我就接收來給我父母當備料

网友A:
如果調控開關沒壞的話,另一個壞點就是在圖片有左上角部分(塑膠與被單交接處),
折來折去很容易斷線,可以拆開檢查一下。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覆,我先來檢測看看,若能力不足,
就送給sa2086讓它重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覆,我先來檢測看看,若能力不足,
就送給sa2086讓它重生了。 ...

一定可以修護的

先將那調整VR(電位器)換新 再試試

楼主:
已結束,麻煩sa2086讓它再發揮價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可以修護的

先將那調整VR(電位器)換新 再試試

我過年時在我家回收室也撿到一個
我直接把線剪了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調控開關沒壞的話,另一個壞點就是在圖片有左上角部分(塑膠與被單交接處),
折來折去很容易斷線,可以 ...

這牌的小弟修過,故障點如單晶片大您提示
圖片有左上角部分(塑膠與被單交接處)
那個地方不好焊,錫吃不上發熱線

這牌的是韓國製,應該接近20年歷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結束,麻煩sa2086讓它再發揮價值了。

運費已轉
煩請 redeemer 大  查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費已轉
煩請 redeemer 大  查對

已於今日寄出

网友:
已於3月2日 中午收到

已修護  [實例分享] CROWN TTA-D 電毯 有過電 無法加熱

楼主:
感謝您使物品有再利用價值,讓環境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