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60-PSAR-J3

楼主(2018-02-22):
請問待機和開機無負載時,紅圈中電压正常嗎?

网友:
因為你說的地方不是正弦波所以用一般電錶量是不準的
量測波形還是要用示波器

网友A:
紅圈中電压 IC1差不多是有在工作 , +5SB 該出現了
PIN_678 => 650V 表示它裡面的POWER_MOS 在工作;
PIN_2 =>12V 表示D5 有電壓進來 電路大致上 在工作;
IC DATASHEET 沒細看 不過PIN_3 =>0.38V 有些些低表示它輕(空)載 , 但...暫時不礙事
先看 變壓器兩輸出二極體D8D9整流後 電壓多少...

网友:
發帖前不是會出現以下彈窗嗎?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新會員請勿違反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B:
有5vsb,就跟它無關,無5vsb就先更換一下,若是沒問題,只想要知道ic有無損壞,就拆下來打阻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中電压 IC1差不多是有在工作 , +5SB 該出現了
PIN_678 => 650V 表示它裡面的POWER_MOS 在工作;
PIN_2  ...

明白,多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vsb,就跟它無關,無5vsb就先更換一下,若是沒問題,只想要知道ic有無損壞,就拆下來打阻值即可! ...

多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中電压 IC1差不多是有在工作 , +5SB 該出現了
PIN_678 => 650V 表示它裡面的POWER_MOS 在工作;
PIN_2  ...

變壓器輸出二極體D8整流後 電壓4.9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vsb,就跟它無關,無5vsb就先更換一下,若是沒問題,只想要知道ic有無損壞,就拆下來打阻值即可! ...

二極體D8整流後 電壓4.98V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極體D8整流後 電壓4.98V

那POWER 目前是有啥問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變壓器輸出二極體D8整流後 電壓4.98V

那就代表有5VSB!但不啟動囉!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代表有5VSB!但不啟動囉!是這樣嗎!

更換c7後,5VSB恢復正常,更換之前
只有1.6v左右,而且EM311第二腳只有1Ov,更換c7後第二腳恢復到12V左右,可以啟動,而且各路輸出電壓正常,但是電源供應器發出好輕微吱吱聲,更換c8,C9電容器後,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