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關於ATtiny85燒錄上的問題

楼主(2018-02-22):
雖然 看過[喬喬林愛說笑之Arduino初上手(一)]這篇有解說ATtiny85燒錄上的問題, 還是沒法弄成,小弟比較笨,希望酷友前輩 老師能夠再次幫忙解說一遍,多多指教!!
1. 我使用的開發程式是arduino 1.8.5  , 在工具--開發版選項中沒有 關於 ATtiny85的選項如(圖1),  請問要那裡下載及安裝?
2. 我買了(圖2)這個開發版,插上ATtiny85晶片 用usb與電腦連接, 出現(圖3)狀況,請問driver 要那裡下載?

補充內容 (2018-2-22 11:04 PM):
電腦使用windows 10 作業系統

网友:
https://create.arduino.cc/projec ... -arduino-uno-afb829

如果真要讓 ATTIYN85 直接連結 USB 的話, 基本上需要 V-USB, 開始叫做AVR-USB, 後來發現與ATMEL的定名有衝突, 後來就改名V-USB, 記得是德國開源的東西. 你應該直接問賣家要資料, 沒啥神秘的

楼主:
經過一番努力   圖A2.APJ 的成果, 但是上傳到MCU卻不成功(圖A3.JPG) 檢查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內的資料匣內容為圖A4.JPG

請問那個地方有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番努力   圖A2.APJ 的成果, 但是上傳到MCU卻不成功(圖A3.JPG) 檢查 C:\Program File ...

不知
是不是2樓連結內的一段說明中相關
提到的 "安裝 ATtiny85 開發板硬體描述檔案" 這個
試試

网友:
我愛 AttinyCore
https://github.com/SpenceKonde/ATTinyCore

tom4318 大在 24F有貼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66984-1-1.html

楼主:
依照教學安裝後 ,開發環境已經OK, 但是上傳到IC時發生 找不到USBasp

楼主:
我使用的是圖A4.jpg這塊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圖A4.jpg這塊板子,    ...

不知
是不是 2樓 連結內的一段說明中相關
提到的 "安裝 ATtiny85 開發板 Windows 驅動程式" 這個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
是不是 2樓 連結內的一段說明中相關
提到的 "安裝 ATtiny85 開發板 Windows 驅動程式" 這個

依照步驟安裝 ATtiny85 開發板 Windows 驅動程式" 沒成功

网友B:
我想先確認一件事,買來的 ATTiny85 IC,賣家已經預燒程式在裡面了嗎?或只是顆空白的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先確認一件事,買來的 ATTiny85 IC,賣家已經預燒程式在裡面了嗎?或只是顆空白的 IC? ...

正有此想法,以為買到了山賽版IC,
本來想用購買的用USB連線來燒錄ATtiny85的板子,弄了幾天都沒辦法成功,
只好嘗試看看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燒錄sketch到麵包板上的ATtiny85-20PU晶片 ,
沒想到一試就成功燒錄了attiny85-20pu, 在未能處理好USB驅動ATtiny85板子之前,就先用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了!!

网友B:
AVR 應該是不會有山貨,最多是翻新件,但可能連到翻新的價值都沒有。

真的有興趣的話,相關的投資還是要有的,燒錄器 866/809,除錯器 ICD 等基本配備。
現在真的是很幸福,沒幾千台票就能入手這些東西了。遙想當年呀(遠目)……

對了,ATMEL-ICE 現正特價中,本月 28 日截止報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 應該是不會有山貨,最多是翻新件,但可能連到翻新的價值都沒有。

真的有興趣的話,相關的投資還是要有 ...

玩票性質,有了 uno  promini  attiny 這3種 應該夠用了

网友C:
你需要買 USBasp 了~~
這種東東,玩 AVR 是必備的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買 USBasp 了~~
這種東東,玩 AVR 是必備的貨~

我依照A-ATTiny85 使用教學 (圖一)步驟 安裝了驅動程式(圖二)
插上attiny85 板子 還是沒能找到裝置(圖三)

仔細看教學 發現他是用 Arduino-1.0.4 版本  而我安裝的是Arduino-1.8.5版本,
請問在win -10 作業系統 可以安裝 兩個不同版本的arduino ide 版本嗎?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楼主:
再比對一下線路圖和PCB板,發覺線路圖的R1  R2 是68.5K 而PCB板上面是220R,
請問是否會影響點腦找不到裝置?

補充內容 (2018-2-27 06:07 PM):
更正: R1 R2是66.5R

网友D:
請問ATtiny85有燒好bootloader了嗎?
另外上一頁的電路圖R1 R2不是66.5R嗎? 跟PCB上面的22R差別不大應該是沒關係的

https://www.hackster.io/porrey/bootload-your-attiny85-6253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ATtiny85有燒好bootloader了嗎?
另外上一頁的電路圖R1 R2不是66.5R嗎? 跟PCB上面的22R差別不大應該是沒 ...

原來如此 ,買來的ic 可能是空白的 ,才會和電腦無法連線, 來學學將bootloader燒進去!!

電路圖R1 R2是66.5R  已更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比對一下線路圖和PCB板,發覺線路圖的R1  R2 是68.5K 而PCB板上面是220R,
請問是否會影響點腦找不到裝置? ...

其實
之前很想建議您檢查USB線
雖然這項目很無稽
不大可能會出問題
但可否
看看USB連接線當中的每條線
是否都有"順利"連接到 ATiny85 pin腳上
有的USB線(充電線),內部只接5V,GND,沒訊號線

网友:
ATTINY44A不用燒bootloader,不知ATtiny85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
之前很想建議您檢查USB線
雖然這項目很無稽

謝謝提醒,電腦用usb線和手機連線可讀取資料,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
attiny44a我用usbasp可讀到id,即可燒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電腦用usb線和手機連線可讀取資料,應該是正常的

大哥
可能還是要回到 "驅動程式安裝問題"
如何正確的安裝上 ATiny85 usb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可能還是要回到 "驅動程式安裝問題"
如何正確的安裝上 ATiny85 usb drive

感謝你的提醒,經檢查發現USBPIN1 接 D3 到 IC PIN8, 但是D3接反了, 認為找到問題所在,
於是很高興拿起烙鐵將D3拆下,一不小心 D3掉落地上 它實在太小了 , 再也找不到 ,
只好暫時用導線連接,  興沖沖的接上USB線,插上電腦執行驅動程式安裝,
結果  結果 ...唉 !!! 還是不行......

网友D: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
ATtiny系列都須要bootloader才能有Virtual USB
https://learn.sparkfun.com/tutor ... er-with-virtual-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
ATtiny系列都須要bootloader才能有Virtual USB
https://learn.sparkfun.com/tutorials/ ...

非常感謝你提供的網頁資料, 經過一番研讀,我是想放棄了,
因為它的步驟 實在 實在  不是我輩可以融會理解的

楼主:
使用 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成功燒錄了attiny85-20pu,如圖A

請問
bootloader 程式要如何用這個  [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 燒到 ATtiny85-20pu 才能讓 ATtiny85-20pu有Virtual USB?

另外 bootloader 程式要那裡下在? 名稱?

网友:
另外 bootloader 程式要那裡下在? 名稱?

The Digispark runs the “micronucleus tiny85” bootloader version 1.02, an open source project: https://github.com/micronucleus/micronucleus originally written by Bluebie: https://github.com/Bluebie.

補充內容 (2018-3-6 10:12 PM):
bootloader micronucleus    https://github.com/micronucleus/micronucleu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成功燒錄了attiny85-20pu,如圖A

請問

參考看看

How to Install an ATtiny Bootloader With Virtual USB

楼主:
非常感謝以上諸位酷友所提供網頁資料
我有用估狗的翻譯功能 努力地看了幾遍,好像有些提到版本問題不能用,而有些關於電腦路徑  設定 等各方面問題還是不能理解,還需要再努力進修,看哪一天會不會理解問題所在!!

補充內容 (2018-3-7 11:04 AM):
目前燒錄 attiny85-20pu 的工作就交給 [用Arduino Uno當做一台ISP線上燒錄器] ,
用usb線來燒錄ATtiny85-20PU晶片的事就看能不能學會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