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L32B10W 有聲無影 再次克難維修

楼主(2018-02-22):
繼上次東元乾衣機克難維修之後,這次的主角是 Panasonic 液晶電視。
為何會說"克難"呢?因我連電錶都未帶啊..
接到電視時,舅媽說有聲無影(此時心裡略有個底)。
開機後約3~4秒背光熄滅,此時有聲無影,拿了檯燈照向液晶面板看的到影像。
此時約可判斷不是高壓板,就是燈管的問題了。
此時閒置了二天,心想連最基本的電錶都未帶,
不但無法檢測那裡出問題,也根本買不到零件可替換。
在第三天心開始癢了,好勝心也在動了...拆吧....
該拆的螺絲都有箭頭標示
高壓板近照
拆開高壓板細看,似無異樣。抱歉此圖誤刪掉。
再往下拆吧...(實在不應該繼續拆下去,如其中一支燈管燒毀的話,也是沒有零件可修復)。
哇..."天公疼憨人"BINGO
居然燈管看似無燒毀,似乎是燈罩有裂處,而造成電流異常導致IC進保護。
此處不解的是,為何螺絲柱都破裂呢?難道曾被拆過?
心想此處身處高電壓,能想到的就是拆一台,破損電腦螢幕燈管的矽膠套,來隔開短路處。
組回開機居然這樣"黑白舞"也能順利維修..
這實在不是一個正常的維修程序吧....

网友A:
黑白舞也是看功力的,
電錶都未帶..這是手中無劍勝有劍 的勝利宣言 ...我認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舞也是看功力的,
電錶都未帶..這是手中無劍勝有劍 的勝利宣言 ...我認輸.... ...

SIMON大 您別虧我了...
尤其老大將這篇加入"精華",真的受之有愧啊...
只是一半的好運,剛好被我碰上,否則就是做白工(練習拆螺絲而已)。

网友B:
這型電視LG面板的通病,ABS材質用料問題,長期高溫易脆裂導致高壓跳火到鐵殼,台灣面板廠不曾發現此問題,塑膠品質較好不愧是塑膠王國。

樓主這樣絕緣是不夠的很快會由裂縫再次高壓跳火到鐵殼,高壓電1000多伏特。

我的工法~2014-2-1至今還在服役(前同事的)
Panasonic TH-L32B10W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sonic%2BTH-L32B10W

网友:
又是LG面板

面板均光板不僅黃化嚴重,還在模組內裂開,取出後更是四分五裂

我用台灣AUO T420HW02十年前出廠拆機(BENQ SH4242)均光片代替,不僅顏色白皙彈性十足絲毫沒有老化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電視LG面板的通病,ABS材質用料問題,長期高溫易脆裂導致高壓跳火到鐵殼,台灣面板廠不曾發現此問題, ...

感謝濕大的不吝賜教,本就心裡有預算應該還會再拆一次,
既然能從此處裂開,必然還會再從它處跳火。
本還在想應採何種方式,才能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電視LG面板的通病,ABS材質用料問題,長期高溫易脆裂導致高壓跳火到鐵殼,台灣面板廠不曾發現此問題, ...

濕大請問您對這醋酸膠帶的看法?看來似乎蠻合適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761283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濕大請問您對這醋酸膠帶的看法?看來似乎蠻合適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76128396

就規格特性來說,似乎可以勝任,不過我沒用過

我用的是這種
高溫防焊膠帶  耐熱膠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0167061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