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2W650A 紅燈閃三下

楼主(2018-02-23):
各位大師們好
小弟我才剛加入這個論壇

小弟我這裡有一台客戶不維修給我處理掉的機器

因為他機器給我修時沒變壓器 所以我用我自己手邊翻到一顆 應該是螢幕用的19V 2.13A的變壓器 他的DC端頭跟這台機子一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電流還是電壓不夠
因為我只要通電上去
他直接閃紅燈3次

完全開不起來
我把面板排線拔掉也是

所以想問下各位大師們是不是就像我所說的變壓器的問題呢~~
如果是的話
那變壓器電壓19.5V 那電流大約要多少得才夠呢?

補充內容 (2018-2-23 11:59 PM):
感謝各位大師們的相助 小弟我機器先給他丟著擱置了 畢竟要開學了 等之後放假閒的發慌再來搞吧~~

网友:
你的圖片上就有19.5V跟84W

网友:
sony”外正內負“大部份!確認一下

网友:
原廠附的變壓器是DC19.5V 6.2A,排除電源問題閃3燈是主板故障

网友:
Sony 42W650A 需要 adapter DC 19.5V 6.2A 供你參考

网友:
用19.5V,大於5A以上的變壓器

楼主:
好的 了解了~ 謝謝各位大師們 那假如是主板故障又是從哪著手呢~ 這台保護電路是都在主板上嗎? 那我直接用公板在找一塊電源那這樣機器點的起來嗎?

网友:
3x的可能!

楼主:
挖喔 大師這份資料未免太棒了 感恩 搂 目前機器我先丟著 等有空一點 先去淘寶買一顆安培數比較夠的變壓器 再來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