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光牌燈座要如何改裝給LED燈管用

楼主(2018-02-23):
請問旭光牌舊型的燈座要用LED燈管
線路要如何修剪改裝

在網路上有看教學影片
說改裝後會更省電
拆開燈座的外殼
試著上網去找教學影片
(因為有多了一顆小夜燈和拉縄)
跟在網路上所提供的教學有所不同

所以想請教論壇的前輩
要如何改裝給LED燈管使用

网友A:
變壓器拿掉一邊接N另一邊接W
也就是說AC來的2條直接往2邊的座接就好

拉繩要留大概是這樣但是還是要用電表bb檔量一下知道開關線路怎麼走

网友B:
最快的方式,啟動器拿掉,燈管裝上就可。(但是省電效果不好,樓上勇哥的方式會比較省電)
實際要問廠商,有些LED燈管可能不行(設計的關係)

网友C:
我用過的LED燈管都是110直上就會亮~倒還沒有遇過不一樣的~目前家裡的都改了~

网友D:
要是我的話, 我會把安定器給拆了 !

直接兩端跳線 !!

网友E:
安定器直接短路,啟動器不用裝

其他線路不需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拿掉一邊接N另一邊接W
也就是說AC來的2條直接往2邊的座接就好

謝謝勇哥

還特地畫出線路圖
供小弟參考

小弟先把圖收下
再來參考其他位前輩所提供的教學
再擇一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方式,啟動器拿掉,燈管裝上就可。(但是省電效果不好,樓上勇哥的方式會比較省電)
實際要問廠商,有 ...

yiy123 兄
之前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將啟動器拿掉

不過變壓器方面也是會浪費電
所以想試著改裝
節省電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過的LED燈管都是110直上就會亮~倒還沒有遇過不一樣的~目前家裡的都改了~ ...

是啟動器拿掉就可以使用
不過還想更省一些電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安定器直接短路,啟動器不用裝

其他線路不需更改

                                                                   ┌───────┐
  o─────────┬─安定器─┬────────┤  雙側通電 ├─────┐
                           └──────┘            ┌──┤  LED  燈管 ├───┐  │
AC~                                                    │     └───────┘        │  │
                                                           └────X啟動器X ────┘  │
  o───────────────────────────────────────┘

  請問, 若安定器這樣直接短路, 會否有危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啟動器拿掉就可以使用
不過還想更省一些電費

就是110直接接燈管的兩頭就會亮,原本穩定器、啟動器都不用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
  o──── ...

看不懂...

但他這應該是4尺燈,安定器上有3條線 這3條不能全部短路 不然會爆炸
如果燈座另一頭是接N,那安定器這邊就要把燈座跟L短路,另一條不接(不用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的話, 我會把安定器給拆了 !

直接兩端跳線 !!

jeanshyen兄
是指把連接安定器的線都剪了嗎?
目前還在研究要怎麼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定器直接短路,啟動器不用裝

其他線路不需更改

請問 葉坦克 兄
安定器直接短路
是否指的是連接安定器的電線
剪掉然後線並聯在一起呢?

网友G:
把下圖紅色打叉兩個接點剪開,再將這兩條線接在一起(如藍線所示),另一個安定器比照辦理:

啟動器不要裝,這樣就可以了,一燈、兩燈、小燈 操作功能照舊。

這種雙管山型燈換LED燈管效果不是很好,因為LED燈管大都有指向性,山型燈兩隻燈管是有個角度照向兩側,改LED燈管有可能會變成燈下黑(當然不會這麼嚴重,但燈的正下方會變得比較暗),若是單管工事燈就沒差。

PS:改接線時會遇到電線不夠長,其實可以將接在啟動器最長那條線拿來用,把啟動器這端剪開,拿來替代同燈腳原本要接的那條線來用,因為LED燈管左邊兩腳短路,另一邊兩腳也是短路的,只要左邊其中一腳與右邊其中一腳有電源輸入就會發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

但他這應該是4尺燈,安定器上有3條線 這3條不能全部短路 不然會爆炸

  咱的意思就是 15# ysc 君圖照所示, 安定器若跨接藍色線, 兩端紅叉卻不斷開, 可能會 "放煙火"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下圖紅色打叉兩個接點剪開,再將這兩條線接在一起(如藍線所示),另一個安定器比照辦理:

這個方法不錯不用改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是指把連接安定器的線都剪了嗎?
目前還在研究要怎麼剪

安定器實際就是一個電感串接 !
直接用線路跳接 2 諯 PASS 掉電感 !

你可以用電錶測一下交流電流 , 未 PASS 電感時的電流
與 PASS 後的電流有何差別 ?

裝好 LED 燈管後 , 先用一鱷魚夾線測試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安定器實際就是一個電感串接 !
直接用線路跳接 2 諯 PASS 掉電感 !

110V 2尺/1尺跟220V 4尺/2尺/1尺是一個串聯電感沒錯(2接點),但樓主這個是110V 4尺,安定器兼具升壓變壓器(三接點),處理上比較麻煩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0V 2尺/1尺跟220V 4尺/2尺/1尺是一個串聯電感沒錯(2接點),但樓主這個是110V 4尺,安定器兼具升壓變壓 ...

實際線路怎麼跑 ~ 可能要請樓主 畫一下線路 !!

我是沒修過你說的有帶變壓器的 !!

如果真的是這樣 , 變壓器就直接跳掉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下圖紅色打叉兩個接點剪開,再將這兩條線接在一起(如藍線所示),另一個安定器比照辦理:

請問YSC兄 這一條電線
是否連接天花板上的其中一條電線

請問YSC兄 這圖中所標示的3條電線
是否2條燈管電線和小夜燈的中性線做並聯

請問YSC兄 控制器A點這一條電線
是否連接天花板上的其中一條電線

請問YSC兄
不曉得這樣子的接法是否正確

楼主:
感謝 lkkseemi 兄
提供教學影片

不過這一個影片之前有看過
因為我的燈座有小夜燈和控制拉繩

線路比較複雜

所以恐怕不適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lkkseemi 兄
提供教學影片

電路大至上是這樣 ~

那個拉環開關, 你自己要測一下 , 其中 2 個點同時會跟 A 點通 , 那兩 2 點就分別接 LED 日光燈 A 及 B , 另一點就是小燈 !

動作是 A  灯 or  B 灯 --------> AB 灯 ------- C 灯

A 點是共接點 ! 接電源 L  其他點你自行測試 !!

网友:
藉這個題目弱弱問一下~~

圓形30w日光燈管不好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大至上是這樣 ~

那個拉環開關, 你自己要測一下 , 其中 2 個點同時會跟 A 點通 , 那兩 2 點就分別 ...

謝謝 jeanshyen 兄
畫製線路圖

A 點是共接點 接電源 L (火線)
兩個B點 為日光燈管
F點 為小燈

小弟再研究看看
再來請教 jeanshyen 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YSC兄 這一條電線
是否連接天花板上的其中一條電線

您從一樓開始貼的圖都只是燈具局部,無法從照片判斷線路走向,我是常常做水電搞燈具,所以大致猜得出來,依您貼的局部圖除非手邊剛好有拆下來的同款燈具,實在很難回答您的問題,或是雖然約略知道答案但無法確定而不敢回答,因為怕萬一答錯了一送電就放煙火了。

拍照時最好將電線儘量撥開,拍整支燈具全貌照片(背景儘量單純化),再加上各部分特寫,最好能手繪線路圖貼上來,除了有利大家回答之外,改裝過程中也才有參考依據,要不然拆散了就不知道原本線路是如何接的。

另外,記得板規有規定,回文文字不要刻意放大、加上顏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jeanshyen 兄
畫製線路圖

其實很簡單 , 你原本的就是 安定器 上  15# 那樣跳接 , 另一頭跟這個是一樣處理 !!

其他的你不用動他 , 這樣子就可以了 !!

紅色線跳離安定器 , 然後相接 !!

橘色線跳離安定器 , 然後相接 !!

网友:
LED修改

LED修改

直接取掉啟動器就可以,但是短接線跳過安定器或取下安定器(線需短路)是較為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很簡單 , 你原本的就是 安定器 上  15# 那樣跳接 , 另一頭跟這個是一樣處理 !!

其他的你不用動他 , ...

jeanshyen 兄
電線方面不夠長
小弟再去買電線

20 awg 的電線
用在日光燈管方面
請問是否適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兄
電線方面不夠長
小弟再去買電線

用在日光燈管方面  電流不大
UL1015 20AWG 600V單股多蕊線
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在日光燈管方面  電流不大
UL1015 20AWG 600V單股多蕊線
很OK

謝謝 SIMON1016 兄

小弟只知道電風扇用的電線是 0.75
吹風機是 1.25

原來電線AWG的選用
是要參考電流的大小
小弟再來去光華商場買電線和熱縮套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兄
電線方面不夠長
小弟再去買電線

你把原來接 啟動器 的線拿來用就夠了 !

怎麼會不夠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原來接 啟動器 的線拿來用就夠了 !

怎麼會不夠用 ?

jeanshyen兄
所提到剪 啟動器 的線
因為小弟不懂
所不敢亂剪

小弟畫了線路圖

這是小弟目前日光燈管接線的進度

參考了 jeanshyen兄
不曉得對不對
還有一些線路不曉得要如何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所提到剪 啟動器 的線
因為小弟不懂

提示:同一支燈腳兩條線,LED燈管可視為同一條線,取長的那條來用一定夠長(接到對向啟動器那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所提到剪 啟動器 的線
因為小弟不懂

綠色 & 橙色 的線 ! 可以剪下來使用 !!

不過你畫的還少一條 , 從拉線控制器 , 接到 LED  ??

火線(L)  及  藍色接 中性(N)

小燈少一條線接到藍色 ! (那個原本不是都有接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所提到剪 啟動器 的線
因為小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示:同一支燈腳兩條線,LED燈管可視為同一條線,取長的那條來用一定夠長(接到對向啟動器那條)。 ...

ysc 兄
小弟用三用電表測量了導通
日光燈管和LED燈管不同
所以LED燈管的1邊只需接1條電線就夠了

楼主:
jeanshyen 兄
也就是連接啟動器的電線
都可剪

雖然知道啟動器用不到
因為不曉得剪了是否有影響
所以之前不敢下手

現今看了 jeanshyen 兄的圖解
就可以放心的剪下去了

這是之後修改過的版本

如果線路圖正確
晚一點再來測試天花板的電線
那一條電線是火線

也可以讓擁有同一款燈座的人
做改裝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光燈管和LED燈管不同
所以LED燈管的1邊只需接1條電線就夠了

沒錯,LED燈管同一側兩隻腳是短路的,只接其中一隻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兄
也就是連接啟動器的電線
都可剪

39#樓這張圖是正確的。

网友I:
前幾天才看人家換T8-LED燈具~

就是一個無安定器空有2組T8燈座的雙燈管燈具,燈管兩端分別是L、N

雙燈管也不過是N1併N2、L1併L2....就好啦.....看得我傻傻的佈線

以這案例來說要先搞懂拉繩開關L進來後開關分配各路的情況以及雙燈管的走線
,有的雙燈管是兩組安定器+兩燈管,有的兩燈管共用一顆安定器...基本概念搞
懂了你就會分配、修改線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幾天才看人家換T8-LED燈具~

就是一個無安定器空有2組T8燈座的雙燈管燈具,燈管兩端分別是L、N

a471兄

對於LED燈管和燈具都很有概念
所以對於這一些佈線方面
自然没有問題

而我們這種初學者
光看到一大堆電線
頭就大了
也不曉得那一條電線接那一條
那一條電線可以捨棄

不過這一次燈座改裝
經過前輩們的指點
對於LED燈管和燈座的修改
多少有一些概念

謝謝前輩們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