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Y184BW 除濕機 維修

楼主(2018-02-23):
這台風扇不動作壓縮機有啟動直接在回收場拆開觀察
忘了拍過濾網不過他真得慘不忍睹
灰塵應該有0.5公分厚不看也罷
拆到這小弟不專業判斷應該是過濾網跟冷排
完全阻塞造成風扇阻力過大馬達過熱
使得保險絲開路
拆到此便給他上電測試冷熱排狀態
壓縮機啟動後迅速看到冷排開始結霜
哈哈!簡單組回去秤重給錢
阿就給他帶回家慢慢搞

回家後直接拆到風扇馬達是轉動一下狀況
沒異音轉動很滑順

保險絲藏在馬達線圈裡

換上備用的115度保險絲
原有玻璃纖維套管已被我剪開
使用新玻璃纖維套管換上

耐熱貼紙把她包好

很漂亮的馬達鐵心~培林上油

裝上風扇葉片試運轉OK

  濕度感應器模組

出風口轉向馬達

日本製壓縮機

在上電測試一下
挖~~冷排舌頭舔一下不知會不會黏住拔不開

冷排很快就滴水了

給他洗澎澎別人家的味道才不會跑到你家

剋菌清濾網  光觸媒燈管清潔

組裝完成拍一下寫真

分享年輕好歌聲

网友A:
大盤好厲害喔~~
這種機器讓我來修,應該會掛~

楼主:
舅舅竟然給我個
什麼都是浮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盤好厲害喔~~
這種機器讓我來修,應該會掛~

舅舅~~~蔡恩雨歌聲要聽一下

网友B:
這個回收場真的是佛心來著,竟然可以先給人上電拆機檢查再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回收場真的是佛心來著,竟然可以先給人上電拆機檢查再買 !

這回收場跟你所看到的並無不同
通常不會給你上電的
我花很多時間與金錢才能如此

楼主:
這台我修過很多台
補充說明一下他的通病~~
水箱內部有吸附固定水箱的磁鐵
使用一段時間會斷裂脫落而卡住水箱無法關閉
讓很多使用者誤判故障而丟棄
之前小弟在論壇的貼文可供參考
水箱的磁鐵斷裂問題在此

网友C:
圖文很詳細解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這個不容易…有什麼技巧
2、一般風扇不動、壓縮機也不會啟動、
       如何上電測試。
3、冷排如何清理?

网友:
只有佩服恭喜完修.

网友:
那你可以拿來做中古機賣了吧!真是好厲害內

网友:
貴森森的好貨一台,溫度保線絲藏在線圈裡,感謝分享~

网友D:
這戶人家太誇張了~~~~髒成這樣也不清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戶人家太誇張了~~~~髒成這樣也不清理

一點也不誇張

修理的或回收的10台有7台都是這樣

清潔的時間都比修理的時間久,待料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點也不誇張

修理的或回收的10台有7台都是這樣

那我也要去撿一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要去撿一台~~

回收場很多 1台200~500,一般都是秤重一公斤20~25元

都是簡單的故障

快去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要去撿一台~~

除濕機在高雄有用嗎?
在南部不是比較乾燥嗎?

网友F:
光看處理灰塵臉都綠了,心想這是放在哪裡使用,感謝分享。

网友G:
恭喜完修,這台不便宜,新品破萬
國際牌用料滿實在的,連蔽極馬達都用滾珠軸承,比電扇還高級
請蔡哥您檢查水箱浮筒磁鐵是否生鏽,國際牌的高檔貨不用20元的微動開關偵測水位,改用霍爾IC,當然維修成本也跟著高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文很詳細解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2.看設計,小弟經驗不少除濕機風扇跟壓縮機運轉是獨立的,幾乎都是到壓縮機無法排熱高壓過高才會停機
3.拿支小牙刷跟噴霧器,慢慢輸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收場很多 1台200~500,一般都是秤重一公斤20~25元

都是簡單的故障

是唷~~秤斤論兩賣....第一次聽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濕機在高雄有用嗎?
在南部不是比較乾燥嗎?

下午天也會很潮濕阿~~~在路上寒流來的時候大家都愛穿超級乾的外套

買來當...裝飾品...裝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看處理灰塵臉都綠了,心想這是放在哪裡使用,感謝分享。

大概當作空氣清淨機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看處理灰塵臉都綠了,心想這是放在哪裡使用,感謝分享。

這大部份都放在房間裡面、
從買到壞從沒清過、
因為廠商只會教導消費著、
清濾網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這台不便宜,新品破萬
國際牌用料滿實在的,連蔽極馬達都用滾珠軸承,比電扇還高級
請蔡哥您檢查 ...

貓大人 新年快樂…
我看另一篇維修文、
這台還是用微動開關。
過年期間拆一台東元除濕機、
發現這微動開關品質不好…
很容易故障。
(而且我發現知名品牌都用這種)
後來我改換另一微動開關品質與壽命都要好…
牙刷刷冷排都只有表面、
內部那一組冷排都無法清潔、
不知你有好的方法?

网友:
品名應改為:"空氣清淨除濕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午天也會很潮濕阿~~~在路上寒流來的時候大家都愛穿超級乾的外套

買來當...裝飾品...裝樣子 ...

高級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文很詳細解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3、冷排如何清理?

如果真的很髒很黑  能用鋁潔劑噴一噴後  再用清水沖乾淨  光亮無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文很詳細解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寄ㄚ小弟不才只會修這種軟的
所以只能盡我所能的把修護過程
說詳細補足我能力的不足
因為我打字慢這也花了我兩個小時
在縮圖以及在Word先編輯圖文說明後再貼到論壇
如不這樣我會因為一篇維修文
邊縮圖邊說明貼圖而卡在論壇粉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寄ㄚ 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1、耐熱膠要如何包覆線圈、
      這個不容易…有什麼技巧
2、一般風扇不動、壓縮機也不會啟動、
       如何上電測試。
3、冷排如何清理?

寄ㄚ提到的三點問題對小弟
有些許的難度
也不知是否說得清楚
只能告訴你我的方式

1,耐熱膠帶我只有盡量貼的到能貼的位置
   並沒有全部包覆線圈
2,上電後如風扇不動,我會等待?分鐘聽聽是否有壓縮機啟動的聲音
   有可能壓縮機會不停的間隔反覆啟動聲跟跳開聲
   如有啟動聲後會再聽壓縮機是否繼續維持運轉聲
   等等方式
3冷排通常過濾網不髒汙內部通常都是不太需要洗
不過我曾經洗過一台很嚴重,方法你一定也會
就是盡所能的拆解然後再冷排跟熱排中間使用保麗龍隔開
在使用小毛刷綁衛生筷深入清潔
並使用寶特瓶把蓋子跟底部各戳一個洞
裝水噴冷熱排協助毛刷清洗
寄ㄚ~~我打這些字打了好久

我必須出去門口喝咖啡抽根菸等等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ㄚ 說

有幾點 蔡老弟請教一下、

感恩!蔡老弟、
我在挖寶庫啊!
因為這幾點我遇到難處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貓大人 新年快樂…
我看另一篇維修文、
這台還是用微動開關。

小弟會把冷熱排前後的塑膠構造盡量拆掉,讓冷熱排只靠銅管撐住,再把冷熱排像翻書一樣撐開,大概可撐到30度角,就能清裡面了一般裡面都不會很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會把冷熱排前後的塑膠構造盡量拆掉,讓冷熱排只靠銅管撐住,再把冷熱排像翻書一樣撐開,大概可撐 ...

喵~
   我也是如此拆,拆到不能拆為止~~有喵喵補充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會把冷熱排前後的塑膠構造盡量拆掉,讓冷熱排只靠銅管撐住,再把冷熱排像翻書一樣撐開,大概可撐 ...

貓大人 請問一下
你有遇到共震的問題?
壓縮機的防震墊片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