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Q9T4 FP91GX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23):
明基BenQ Q9T4 FP91GX 19吋LCD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Q9T4 FP91GX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主人說之前找過別家維修.

順便來揭開一些維修業界的陋習.不過我得先來加個保險.以免被同業追殺.

液晶螢幕型號BenQ Q9T4 FP91GX

拆機.

驅動板.

電源高壓板.

這是剛從冰箱拿出來嗎?有點傻眼.

圖中那三棵凸起來的小C就是之前維修者沒換過的小C.
這次都爆頂了.

圖中圈起來這三棵小C是之前維修者換過的小C.
全部都使用回收拆下的小C更換.所以廠牌大小不一.甚至還留有固定膠痕跡.
這該說他環保呢?還是.............................無言.

清理乾淨後發現這線圈和大龍砲也都GG了.

將小C全部換成日系優質小C.並一併更換線圈和大龍砲.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漂亮喔~
安內凍卡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喔~
安內凍卡故

比阿勇還勇呢!

网友:
我比較覽惰我也只是換掉凸頂的
但不會用回收的
還好幫朋友換過電容的機子好像還沒反修過
嘿嘿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連線圈也可以找到材料換唷?!~~

修理,不管你修什麼,萬宗不離其本.....道德VS利益

那家店會說~~~阿當時就沒有壞啊!~幹嘛換?.....我賺他才多少,換東換西
增加成本等下客人不買單(嫌貴).....你說他錯他也沒錯,你說他不對確實也
有爭議.....只能說維修理念不同、個人想法不同、他站在客人角度思考還是
自己商業利益角度思考....(有沒有幫你想)

网友:
感謝分享,新年快樂

网友B:
Q9T4,小弟當年也是拿這台練功,網路上資料不止多,連電路解析運作訊號說明都有
晶典大您這台是修感情的嗎,小弟前一陣子常常會看到資源回收場堆一些20吋以下LCD,聽說行情不好,都沒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Q9T4,小弟當年也是拿這台練功,網路上資料不止多,連電路解析運作訊號說明都有
晶典大您這台是修感情的嗎, ...

客人要修.且價格合理我們就修.反正有摳摳賺就好.

何樂而不為.

网友C:
G大~連線圈都換了~
線圈要怎麼知道規格一不一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大~連線圈都換了~
線圈要怎麼知道規格一不一樣啊??

查規格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大~連線圈都換了~
線圈要怎麼知道規格一不一樣啊??

燒黑的線圈是AC隔離線圈, 一般是做EMI或防雷擊保護用! 找其他報廢機應都拆得到零件! 有些省$$的廠商甚至用跳線跳過也有!

网友:
上一個維修的人..應該是知識不足.或者學到皮毛就上路了

网友:
多年前我就知道有些同行會用回收的電容來做維修,但會這麼做也和消費者有關係因為要便宜,

网友:
阿勇是最勇建的

网友:
這台的兄弟T705,T905我都還在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