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鍋寶 DDU-0800 烘碗機 無法加熱 殺菌燈不亮 [ 維修實例 ]

楼主(2018-02-24):
[ 維修實例 ] 鍋寶 DDU-0800 烘碗機操作面板正常 無法加熱 殺菌燈不亮

故障情形 :
烘碗機操作面板正常 可是無法加熱 殺菌燈也不亮

銘牌 :

正面 :

控制機板 : 有動作 燈號都正常

拆下底部 :

控制機板正面 :

控制機板背面 :

判斷 既然操作面板能操作 代表保險絲沒斷 應該是控制機板無輸出電壓使加熱器跟殺菌燈工作

直接殺到控制機板去 拆下控制機板一眼就看到電容大肚了(紅圈那顆)

把那顆電容換新 試機 能加熱 殺菌燈也亮了 :

故障電容用電晶體測試儀量測 都無容量了 :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嘉分

网友:
控制板  有焦黑.....建議後面焊點   整個補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