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器電路問題

楼主(2018-02-24):
各位前輩,我的充電器插頭設計不良,插頭歪斜要硬是插上插孔時爆了一聲發現保險絲電阻燒毀,它是一個五環1歐姆的保險電阻,後來想說買一個1歐姆的電阻替代,結果換上後還是爆掉,這是因為我不是換保險電阻的問題嗎?還是電路其他問題?我只不過要硬插插頭到插孔會導致電路壞掉嗎?請指教。謝謝!

网友:
橋整檢查一下應該是最後一張圖右上那顆4腳SMD
用電表量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真的發現整流橋的一個腳被擊穿,謝謝受教了!我是不是可以買一個二極體把被擊穿的∼+連結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發現整流橋的一個腳被擊穿,謝謝受教了!我是不是可以買一個二極體把被擊穿的∼+連結上就好了 ...

最好是整顆換新
因那是全波整流橋 一個腳位有2個二極體

建議整個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發現整流橋的一個腳被擊穿,謝謝受教了!我是不是可以買一個二極體把被擊穿的∼+連結上就好了 ...

最好查清楚腳位,再買一顆來裝,若買不到smd型的,可以買1A的剪腳來用.

网友:
建議買新的充電器…

楼主:
可以買1A的剪腳來用是什麼意思呢?剛剛入門請指教!

楼主:
被擊穿的是上面交流的一個極跟直留

楼主:
被擊穿的是交流極上方跟直流的正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擊穿的是交流極上方跟直流的正極

橋整拆掉在量板上的+-看還有沒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買1A的剪腳來用是什麼意思呢?剛剛入門請指教!

要用4顆二級體來接
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橋整的線路怎麼跑

還有你這樣回文跟帖的人會不知道
用回覆的方式這樣對方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買1A的剪腳來用是什麼意思呢?剛剛入門請指教!

第一種看看能否買到,不然就買第二種,因為腳較長,所以要剪短後再焊接上去.
1A-60A橋式整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種看看能否買到,不然就買第二種,因為腳較長,所以要剪短後再焊接上去.
1A-60A橋式整流器.

喔喔~原來如此
我了解了
不過好像還是很大可能會塞不回去
1A的橋整有4mm厚也,還沒算腳的長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4顆二級體來接
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橋整的線路怎麼跑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種看看能否買到,不然就買第二種,因為腳較長,所以要剪短後再焊接上去.
1A-60A橋式整流器.

謝謝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喔喔~原來如此
我了解了
不過好像還是很大可能會塞不回去

這個我倒是沒有想到,若是4 pin dip的買不到要用圓形的時候,可以把它裝在零件面,再拉線到銅箔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倒是沒有想到,若是4 pin dip的買不到要用圓形的時候,可以把它裝在零件面,再拉線到銅箔面。 ...

scottwang老師想講的是買不到貼片才用圓型的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老師想講的是買不到貼片才用圓型的代吧。

是啊.
不過既然會燒燬的話,如果不是耐電流不足,就是電路有問題了,若是我自己的我會先測負載的電阻ˊ值和消耗電流,若電流消耗超過DIP型的額度,那再來就是改用圓形的,電流可以較大較保險,放在零件面,空間應該夠.

网友C:
保險絲燒毀都要務必檢查過一遍以後才重新安裝後上電喔~ 不然通常只是會再燒一根而已
橋式整流程如各位前輩所建議的 整個換掉比較好 畢竟也不差那一兩塊錢

按照照片中空間看起來應該很足夠,如果可以的話買個耐流高一點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發現整流橋的一個腳被擊穿,謝謝受教了!我是不是可以買一個二極體把被擊穿的∼+連結上就好了 ...

你要了解一下橋式整流子的原理特性,對於新手,建議裝一個短路保護電路,就是電路和電源之間串一個燈泡(燈泡用10W)就行,一但送電燈泡會亮就表示你的電路還有短路發生(不解決送再多次的電,換在多個零件還是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燒毀都要務必檢查過一遍以後才重新安裝後上電喔~ 不然通常只是會再燒一根而已
橋式整流程如各位前輩 ...

是的!換了一個新的1歐姆電阻通電後爆了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了解一下橋式整流子的原理特性,對於新手,建議裝一個短路保護電路,就是電路和電源之間串一個燈泡(燈泡 ...

謝謝指教我會查查看!有機會裝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