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50VB 版號: X450CC REV 2.1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2-24):
筆電突然不能開機,想試著自己修修看
請大家給點方向~~謝謝!!

版號: X450CC REV 2.1

+5VA 4.3
+3VA 0.7

圖片中的部分插上AC會有吱吱聲

网友A:
圖片檔太大無法上傳 請用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2.html 進行轉檔 在上傳
這次幫你處理
圖片零件UP1589Q中間是否有洞 就是被擊穿 零件損壞
這台筆電這顆很容易損壞電流0.03
點位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67215-1-1.html

网友B:
怎麼那麼剛好,我現在也在搞這台= =

我的是這顆發熱燙手,+3VA短路還查不到是哪裡在短路

樓主這台可能很單純先把up1589Q換掉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麼那麼剛好,我現在也在搞這台= =

我的是這顆發熱燙手,+3VA短路還查不到是哪裡在短路

上下管PQ8102、PQ8103 可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檔太大無法上傳 請用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2.html 進行轉檔 在上傳
這次幫你處理
圖片 ...

謝謝大大幫忙~ 沒有發現破洞
會先換掉這個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幫忙~ 沒有發現破洞
會先換掉這個試試

這顆芯片是QFN封裝,中間底部是大片接地一定要有熱風槍才有辦法處理

而且華碩的主板普遍焊點都很小,芯片要對得很剛好,烙鐵頭要特尖才摸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PQ8102、PQ8103 可先檢查

感謝獅子魚大

已經查到了是EC短路,只是這台用的是IT8517E-HXS的EC

手上只有HXA的,換上待機正常了,但觸發跑到0.04A停下來

是有觸發動作但沒上電,刷過BIOS了無果

看來HXA不能代用HXS

只好等買到芯片再處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芯片是QFN封裝,中間底部是大片接地一定要有熱風槍才有辦法處理

而且華碩的主板普遍焊點都很小,芯 ...

大大可以試試用鍚漿+熱風槍我毎人覺得比較好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幫忙~ 沒有發現破洞
會先換掉這個試試

跟我之前遇到的一台很像,一樣有+5v但+3v也是只有0.xV
我之前也是先換UP1589,但是up1589是無辜的
先測一下up1589的第11腳看看如果沒有到18V-19V左右,如果沒有
那就是PR8101這個1歐姆電阻掛了,我之前測的時候是7.xV阻值已經大1歐很多了
但說明書中說這個腳的電壓是5.5V to 25V
害我以為它沒有問題,又花了不少時間查別的問題去了,給您參考看看,希望您不要走冤枉路

總之就是這個晶片第11腳的VCC一定要有19v左右那個待機的3v才會出來喔,+5v跟+3v出來的條件不一樣

PDF內容是RT8239A/B/C這個跟UP1589是同一顆IC,一樣給您參考看看

376.55 K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之前遇到的一台很像,一樣有+5v但+3v也是只有0.xV
我之前也是先換UP1589,但是up1589是無辜的
先測一下 ...

材料剛到,還沒換
11腳量不到
PR8101左邊量測4~5V.右邊19V
所以應該是這顆壞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剛到,還沒換
11腳量不到
PR8101左邊量測4~5V.右邊19V

應該是吧,快去找一顆1歐的電阻,因為我也是還在學習中,所以很想知道您的答案
而且畢竟電阻也比較好焊,那種沒有腳的晶片我都要焊好幾十分鐘
重簡單的先來希望你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吧,快去找一顆1歐的電阻,因為我也是還在學習中,所以很想知道您的答案
而且畢竟電阻也比較好焊,那種 ...

PR8101換上 兩端都19V 但是11腳還是沒有量到
看來是UP1589 掛了
有空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PR8101換上 兩端都19V 但是11腳還是沒有量到
看來是UP1589 掛了
有空再來試試 ...

可以先刷BIOS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PR8101換上 兩端都19V 但是11腳還是沒有量到
看來是UP1589 掛了
有空再來試試 ...

從圖上看來PR8101 直接連到 11腳.既然PR8101兩端皆有19V 那可能就只剩下1.斷線  2.你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圖上看來PR8101 直接連到 11腳.既然PR8101兩端皆有19V 那可能就只剩下1.斷線  2.你沒焊好

sorry重新量了一次有量到19V

補充內容 (2018-3-4 05:31 PM):
新發現... 一樣UP1589發燙

网友B:
最近我也為了修這塊板,跟對岸買了UP1589Q

有需要可以跟我講

順便說一下我修這台的進度

換上EC後+3VA短路解除,待機正常,可以觸發但電流停在0.04A

查上電時序卡在沒有PM_SUSB# 0V,有PM_SUSC# 3V

這個信號是PCH發給EC,這下真的頭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為了修這塊板,跟對岸買了UP1589Q

有需要可以跟我講

還經過這一顆排阻 可以先更換看看 華碩排阻很容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經過這一顆排阻 可以先更換看看 華碩排阻很容易故障

感謝獅子魚大

我原先也以為這顆排阻有問題

不管拆下測量阻值正常,還是換上殺肉來的

狀況依舊

看點位圖在PCH背面有個測量點,直接量那也沒有電壓

現在擔心可能錫珠脫焊或是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為了修這塊板,跟對岸買了UP1589Q

有需要可以跟我講

大大 所以要先換UP1589嗎? 還是也會是EC有問題

网友B:
依你的案例,我只能說先換看看再講了

照理說是哪顆發燙都先換掉

但你的兩個電壓都不正常,感覺可能不是待機芯片的問題

我這台是客戶因為面板有線條以為加焊屏線連接座就可以解決

結果沒焊好反而+3v短路,EC也給燒了

剛開始也是uP1589發燙,EC換掉之後就不發燙了而且3V5V都正常

只是以防萬一還是跟著都換掉

總之先換掉uP1589再說

雖然說應該沒那麼剛好你的EC也短路

不然你也可以試試把電源拔掉

+3V打對地阻值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rry重新量了一次有量到19V

補充內容 (2018-3-4 05:31 PM):

二極體大大
如同趴趴熊大大說的那樣即然發燙也可以先換up1589看看了
如果可以也可以提供目前發燙up1589的各腳電壓最大大們參考看還有哪裡怪怪的

比如11腳有了19V後那現在的+3VA還是0.7V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為了修這塊板,跟對岸買了UP1589Q

有需要可以跟我講

趴趴熊大大您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這麼幹

即然PM_SUSB# 0V,有PM_SUSC# 3V
PM_SUSC#是SLP_S4#現在SLP_S4應該沒有在用了,不如就把RN3006這個排組拆掉
把原本的的3跟7腳的地方直連
用SLP_S4#的3V當SLP_S3#的3V去用這樣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趴趴熊大大您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這麼幹

感謝你提供的意見

晚上來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極體大大
如同趴趴熊大大說的那樣即然發燙也可以先換up1589看看了
如果可以也可以提供目前發燙up1589的 ...

量測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的案例,我只能說先換看看再講了

照理說是哪顆發燙都先換掉

想請問 對地打阻值是指用歐姆檔 一端接地 一端接板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 對地打阻值是指用歐姆檔 一端接地 一端接板上嗎?

是的,一端接地一端接測試端

用歐姆檔或二極體檔都可以,看習慣

网友:
此IC第一階段電壓.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首先11腳19V供電進來(有)  19V又經過390K與220K分壓產生6.58V(有)進12腳.啟動LDO .  15腳應該輸出3V 經過轉換成為+3V_EC 給EC供電.  如果你沒量錯.那目前EC是沒電的.這是第一階段電壓 .應該先修出來

网友:
如果可以PU8100先換起來看看,不然樓主原本+5va還有4.3,現在11腳有19V的電壓後反而+5va變成0.6還加上IC發燙這真的太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