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國際牌電磁爐 JC-200S 蓋子脫落

楼主(2018-02-24):
這台國際牌電磁爐功能都正常,唯一問題是:蓋子脫膠黏不住了。
蓋子這面是放置鍋子的地方,加熱使用時溫度應該都不低,用一般固定膠應該很快會黏不住,想問是該用什麼膠固定?
或說,聽我家人講這台似乎有20年以上了,到現在依舊是頭好壯壯。

外觀與正常時的樣子
目前脫落了
型號
內部照,內部很乾淨沒什麼髒污。

网友A:
矽力康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3842942733

-60℃~250℃

溫度範圍內長期使用。

產品用途:

1、本品具有良好的粘合性和耐冷水性,用於粘接、密封、絕緣、防潮、防震材料,廣泛應用於電子元件、半導體材料、電子電器等設備的粘接、密封,電加熱器、電子儀表的防水、密封及電子元件的灌封等。

网友C:
這台很討喜,又耐用, 好貨一個, 讚!

网友D:
電磁爐陶磁板會熱  是因茶壺煮水後 茶壺底部變熱傳導回陶瓷版的 也只有有放到的地方會熱

要黏旁邊固定應該不必用到高熱黏膠 矽力康應該可以

或者耐熱高黏性雙面膠應該也可以

再不然 下方連結可看耐到 105度C 學姐有賣 卡夫特K-1668黄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811

网友E:
矽利康簡單取得
不需數據用簡單的想法
想想鐵皮屋日曬時的溫度
是很高的
矽利康應該可以在此

楼主:
大家似乎都一致推薦"矽利康"

特別查了矽利康的相關特性
1.較廣之溫度穩定性,-50°c至250°c
2.優異而候性及抗紫外線(UV)及臭氧的能力。
3.對大多數基才具有良好之黏著效果。
4.施作容易,使用方便,品質容易控制。
由於有上述之優異特性,Silicone已成為應用於建築填縫密封膠的主流。

矽利康主要分類為:
1.結構性矽利康:玻璃,帷幕牆包板,外掛石材等,適用於黏著接合。
2.非結構性矽利康:防水填縫止漏用。

室內常用的矽利康有:
1.水性
水性矽利康通常用在裝潢後油漆時,不同材質的邊緣或門、天花板與水泥壁面的內角接合處。施打水性矽利康以防龜裂,而且水性矽利康可以上漆,其他的中、酸性矽利康則無法上漆。

2.酸性
酸性通常使用在室外的門、窗框邊緣的防水縫上,另外就是用在各類硬式建材的粘著使用。如檯面、玻璃、壁飾用大理石、水槽等,金屬類也是使用酸性的矽利康。一般矽利康的價錢以酸性最貴,水性最便宜。

3.中性
中性的矽利康用途最廣、矽膠味較淡。家中廚房、浴室較潮濕,可選添加防霉劑的中性矽利康,能延緩發霉時間約1倍,但價格較貴。
來源:小惡魔01

看了相關特性,看來矽利康可以用於此黏著
然而,電磁爐主要是烹調食物、煮沸水,溫度應該不超過200度以上
而且矽利康方便取得,那就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矽力康不知可不可以?

大家都推薦"矽利康",敝人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3842942733

感謝提點,目前先來試看看"矽利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很討喜,又耐用, 好貨一個, 讚!

是呀!
以前的比較耐操,做工也比現在紮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磁爐陶磁板會熱  是因茶壺煮水後 茶壺底部變熱傳導回陶瓷版的 也只有有放到的地方會熱

要黏旁邊固定應該 ...

這麼一說,"矽利康"看來是值得試看看。
而且也比較方便取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點,目前先來試看看"矽利康"。

最好用 中性透明的"矽利康" 薄薄一層即可 再用重物壓實
絕對不要用酸性的 會受不了那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矽利康簡單取得
不需數據用簡單的想法
想想鐵皮屋日曬時的溫度

有道理!
這讓敝人想到目前任職的公司,很常用矽利康來替車外用的監視設備加強防水
車子在長時間烈日下,矽利康除了外表變髒之外,似乎沒什麼影響到原本特性。
看來用在電磁爐上,似乎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這讓敝人想到目前任職的公司,很常用矽利康來替車外用的監視設備加強防水
車子在長時間烈日下, ...

不但要使用中性矽利康
而且要是中性透明使用有顏色矽利康沒一定經驗很容易搞的烏煙瘴氣
矽利康使用必須要有些許經驗了解他的特性
使用矽利康要準備報紙很重要
不小心會擠太多太多沒關係(因為有一定的壓力會自己一直跑出來這跟矽利康槍種類有關)
多餘的塗到報紙上保持手部乾淨千萬不要怕浪費
適當的量塗好蓋好用口水修飾多餘擠出的矽利康~~用繩把他固定等待明天(美好的一天使用他)
(我沒開玩笑水也可以但沒口水好用)

分享台灣好聲音

网友:
耐高溫金屬專用AB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但要使用中性矽利康
而且要是中性透明使用有顏色矽利康沒一定經驗很容易搞的烏煙瘴氣
矽利康使用必須要 ...

塗好矽力康、綁好倒扣、上方放點重物、
這樣有比較好嗎?
表面一定要清潔乾淨、
再施工黏靠性比較好。

网友F:
年輕時在電磁爐工廠上班,看這一站的工作人員是使用矽力康粘着,並在上蓋用重物壓24 小時以上,這是20幾年前使用的方法,不知時代進步是否有新的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但要使用中性矽利康
而且要是中性透明使用有顏色矽利康沒一定經驗很容易搞的烏煙瘴氣
矽利康使用必須要 ...

感謝蔡大說明
剛好任職的公司有多餘的透明矽力康
今天就會拿回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輕時在電磁爐工廠上班,看這一站的工作人員是使用矽力康粘着,並在上蓋用重物壓24 小時以上,這是20幾年 ...

這台應該快30年,應該是那時的工法。
上蓋背面是用白色的膠來黏著,可能久了老化了,一刮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應該快30年,應該是那時的工法。
上蓋背面是用白色的膠來黏著,可能久了老化了,一刮就掉了。 ...

一直以來看到都是用白色中性矽利康,30年了一刮就掉省去很多工也不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