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4D-DA 上電自動開機、按鍵鎖無法消除

楼主(2018-02-24):
    大家晚安!這台電視是親戚淘汰的,手邊沒有遙控器,具體損壞情況也不得而知,拆開看到電源板上有爆電容就順便全部更換,但怪的是電源一插上就自動開機(紅燈轉綠燈),不管按下什麼按鍵都是顯示「按鍵鎖開」提示,後來爬文有看到常按「Menu 鍵」即可解除,但我試過各種方法電視都無動於衷、沒有動靜,仍然維持在「按鍵鎖開」,且按下電源「無法關機」。
    之前有看到版友維修時提到主機板上面有控管該功能的 EEPROM,原因是「受漣波影響導致記憶失常當機」,不知道我這個問題能夠更換 EEPROM 解決嗎?還是有其他問題?請先進們給個維修方向。謝謝大家。
型號
一插上電源就啟動
螢幕鎖定

主機板型號

网友:
主晶片NG也會這樣.

网友:
一上電就開機,並且無法關機 ! 建議從簡單的開始,拆按鍵板檢查電源建是否正常 ?

网友:
這按鍵板是開關式還是阻抗邏輯式設計的!!

若是阻抗邏輯式的,看一下阻值是否有差異了!!

楼主:
謝謝大家先進們的建議,我明天去測量。

网友:
先上个空白的EEPROM(用户储存器),看情况如何再行下步。

楼主:
早上去測試了,發現按鍵是好的。因手邊還有一台 LG 37吋的,除了主機板不一樣以外,內部幾乎一模一樣,我還嘗試把 37 吋主機板拆去 34 吋用,還可以正常開機使用。現在懷疑是記憶的 ROM 出問題,就如 Wet 大在這一篇維修上面所處理的情況 LG 32LG30D-DA液晶電視自動開機及無法控制維修實例,但我現在在猜 ROM 是哪一顆?應該是最靠近主控IC的吧?剛好在網路上有看到維修手冊,也順便節圖下來,請大家幫我鑑定。謝謝。
電路圖

EEPROM 連接位置

IC103 編號與名稱

另外,在資料上還有看到一顆 IC 702 也是 EEPROM,會不會是這一顆呢?

楼主:
已經完修 Po 文了,謝謝大家。

网友(2018-03-27):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