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05TRE畫面異常請問是面板NG嗎

楼主(2018-02-25):
畫面異常
1.一開始到我手中是這樣↓

2.放了有一陣子最近才想動手玩看看結果
  目前開機變籃屏

3.測量各穩壓都有電壓

4.軟排

网友A:
京東方32吋的面板嗎?有機會可以救的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67082-1-2.html
請參考 hankhu 大大文章~

這片沒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東方32吋的面板嗎?有機會可以救的起來

沒有側板是不是宣判GG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側板是不是宣判GG無救了

我的能力沒有側板就沒有辦法,但可能有很多前輩或許有辦法

网友:
先测量下逻辑板VGH;VGL等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凶多吉少。

玻璃内置Y驱动的面板,同时测到逻辑板各电压基本正常;
大部份都难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