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打接地棒

楼主(2018-02-25):
以前也打過接地 不過那時候附近五金行沒賣接地銅棒 所以是用鋼筋代替 效果不佳
這次買了兩支5分8呎的銅棒(同包鐵) 裁成4支4呎(機車載不下) 連接線為14mm2

挖溝,30cm深度,旁邊有種菜 所以間隔取最小間距1.8M
底層土很硬,30公分深 共挖了2小時

錫棒加錫膏,噴燈伺候
買不到專用的夾頭 只好用鋼索夾
打入地下
連接線 14平方

連接點用"C銅套"加錫焊   (C銅套是用幫浦鉗壓的)

接地電阻
三用電表量法
測試棒間隔1.8M,測得 RGA 12歐姆,RAB 220歐姆,RGB 215歐姆
G = (RGA+ RGB-RAB) / 2 ,  (12+215-220)/2=3.5歐姆

4支銅棒就能這麼低!?

网友:
這很費力的工程…

网友:
又是一篇好文

网友:
避雷還是天地線

网友A:
地線不會是避雷
避雷以錫焊接等於做白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線不會是避雷
避雷以錫焊接等於做白工

能否請教....做這個接地棒的用途??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請教....做這個接地棒的用途??

老灰狼新年快樂呦
你87問錯人
你明知故問想跟我喇黃金?
有請樓主坦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新年快樂呦
你87問錯人
你明知故問想跟我喇黃金?

想說你什麼都懂

网友C:
有些地型達不到效果是否可以加鹽巴
想知道那罐白色膠狀物品是什麼

网友:
什麼都懂?~~喔!不~不
有問題小弟我只能求見谷哥哥~你跟谷哥哥交情應該比我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地型達不到效果是否可以加鹽巴
想知道那罐白色膠狀物品是什麼

同時出現 錫條 所以應是 凡事靈 怕那麼長不好弄進去(4呎銅棒) !

開玩笑的 !...焊 錫棒 加 錫膏 啦 !

网友D:
真厚工的!

印象中接地引出線都用綠線。

网友E:
現在噴燈應該少見了吧!老建築幾乎都沒有接地線。

网友F:
請教這條絧線,埋在土裏可以撐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噴燈應該少見了吧!老建築幾乎都沒有接地線。

烤PVC管的噴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這條絧線,埋在土裏可以撐幾年?

這個我不清楚耶,沒聽說過這部分會故障

蓋房子的時候,接地部分都是打在地基下 再灌漿

网友G:
不是要用 高阻計 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要用 高阻計 量嗎?

高阻計就是放大版的電阻儀,測試電壓比三用電表的1.5V/9V高,一般是500V/1000V 可以測量絕緣。
所以"理論"上,三用電表可以代用
用三用電表量測接地電阻

网友H:
現在有一種接地勾表可以用只要往地線一勾馬上就知道接地電阻是多少,不用打測量參考地棒也不必計算真是方便,唯一缺點是不便宜。
http://www.flukecal.com.tw/mobile/products/all-products/earth-ground/fluke-1630.html?utm_source=Fluke1630&utm_medium=Line

我們這行要求接地電阻要低於 5 歐姆,又常常將機房設置在大樓中層要用傳統測量接地電阻的方式是非常麻煩的,只要拿接地勾表一量就知接地好壞。
上級管理單位有時要抽查阻抗如果偏高就得請包商來改善,最簡單的方式是倒土質改良劑進去,其成分我不知但猜想很可能就是酸性會污染環境的化學藥劑。

多年前曾經待過某儀器工廠就有問過主管為何不開發這類接地勾表?因為業務單位反應市場需求很小。
其工作原理也算簡單,一組勾鉗線圈產生交流(1.7KHz)測試電壓訊號另一組勾鉗線圈感應交流電流大小,電壓電流數值相除就是接地電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噴燈應該少見了吧!老建築幾乎都沒有接地線。

你說的應該是傳統的噴燈才會少見,現在都改用瓦斯罐加噴頭,很好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教這條絧線,埋在土裏可以撐幾年?

銅線不像鐵線會因氧化而自然分解掉,跟鋁材一樣氧化後會於表面形成氧化物而保護內部不會繼續氧化,所以只要到博物館看那些青銅器就能知道為何可以保存上千年。

网友:
改用無鉛銲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現在有一種接地勾表可以用只要往地線一勾馬上就知道接地電阻是多少,不用打測量參考地棒也不必計算真是方便 ...

原來版主是行家, 請問版主, 有沒有實際的前端電路可以參考.
以前試驗過, 沒用過ADI那種專門的IC. MCU 或軟體算是有完成計算RMS的, 不過結果不可靠, 估計是前段電路過於簡單或者改裝的那個電流互感器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原來版主是行家, 請問版主, 有沒有實際的前端電路可以參考.
以前試驗過, 沒用過ADI那種專門的IC. MCU 或 ...

只有用過並沒有去研究過線路所以沒有參考電路能夠提供。
以前的老闆沒有興趣去研發此物就沒有那個機會與預算去買一堆同級品回來拆機研究線路。

那個地阻鉗表前端的比流器非常巨大可惜沒有機會去拆他,絕對不是一般的比流器能夠勝任此種測量,除了需要兩組比流器外況且還是非 60Hz 的高頻交流信號。
我認為這個勾鉗比流器才是關鍵技術,電路半導體元件算是簡單的。

有興趣之人可以看看這篇
http://electrical-engineering-portal.com/measure-ground-resistance-clamp-meter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有用過並沒有去研究過線路所以沒有參考電路能夠提供。
以前的老闆沒有興趣去研發此物就沒有那個機會與 ...

謝謝版主的資訊, 方便另開專門帖子繼續請教討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新年快樂呦
你87問錯人
你明知故問想跟我喇黃金?

比較正確的作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謝謝版主的資訊, 方便另開專門帖子繼續請教討論嗎

可以啊!您可以先說您的想法或有曾經實驗過的物品更好,大家一起聊聊。

网友J:
有沒有考慮到鉛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沒有考慮到鉛污染??

用無鉛錫棒或銅焊料應該就沒這問題了吧,30公分深度 普通蔬菜應該沒法吸收到

本來是要用磷銅焊條的,只是噴燈溫度不夠 燒不熔,所已只好用錫 用的是 Sn63% Pb36.8% Ag0.2% 的含銀錫條

网友:
Pb不就是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無鉛錫棒或銅焊料應該就沒這問題了吧,30公分深度 普通蔬菜應該沒法吸收到

我用的是 Sn63% Pb36.8% Ag ...

自用還好, 不時可以看看焊錫灰霉了多少量一下電阻, 看來埋得不夠深
生命安全財產有關的, 做生意的話還是請人燒銅焊比較結實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啊!您可以先說您的想法或有曾經實驗過的物品更好,大家一起聊聊。 ...

謝謝版主
先看看找到的筆記資料還有多少.

楼主:
純接地使用,避雷線路不可以這樣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請教....做這個接地棒的用途??謝謝!!

把電器接地 可以防靜電 防漏電 保護使用人員 預防萬一
這跟裝設漏電斷路器效果不一樣 但最好2種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地型達不到效果是否可以加鹽巴
想知道那罐白色膠狀物品是什麼

接地電組改能 一般使用碳加粗鹽
但這田還要種菜 所以不能加鹽 若要加碳 得要挖深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厚工的!

印象中接地引出線都用綠線。

綠色線沒零剪,只好用白色線加綠色膠布做標示!

网友:
少了木炭跟鹽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純接地使用,避雷線路不可以這樣埋

還以為搞天地線..
純安全地線就不合格了

网友:
我問了
樓主回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