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avilion 15-ab506tx待機電流亂飄[已完修]

楼主(2018-02-25):
以下是本文主角,版號是DAX12AMB6D0  REV

沒有待機,待機電流0-0.0009A亂跳
又是保護隔離跟充電晶片的問題,跟我上次貼的那台ACER沒修好的很像
這次的晶片是BQ24780,已經更換過了,問題一樣
感覺BQ24780的工作條條應該也滿足了才是,有VCC,REG6V也有出來 ACDET也有
可是ACDRV的24V就是出不來(2.4—2.8V左右一直亂飄),所以+PWRSRC才沒有19V

下圖是測量電壓的結果

想說把PQ20的DS直連好了

耶待機還真的出來了0.009A,不會亂跳了,HP的待機燈也亮了
以下是PQ20 DS直連後的電壓情形

這樣是可以開機了

我也換過PQ20(直連的那個NMOS)了,問題一樣,直連的話不能裝電池,不然會短路
請問大大們這樣可能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附上我去對岸買到的電路圖跟點位圖,還有BQ24780的說明書,麻煩大大門指點一下

點位,電路圖 .zip

1.65 MB, 下載次數: 42

1.39 MB, 下載次數: 35

网友A:
PC237那顆電容有檢查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237那顆電容有檢查過嗎?

謝謝趴趴熊大指教
我要量它的二端的電壓嗎??
還是要看它有沒有短路,要在板子上量還是拆下來量呢??

网友A:
直接量兩端看看有沒有短路

PQ20你已經換過就排除他的可能性

頂多剩這顆電容有可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兩端看看有沒有短路

PQ20你已經換過就排除他的可能性

謝謝您的指教,明天再試試看

楼主:
PC237沒有短路說.............在PQ20的DS直連可以正常的情況下,PC237跟PC238理論上應該沒問題才是
PC237跟PC238應該算是升壓電容沒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C237沒有短路說.............在PQ20的DS直連可以正常的情況下,PC237跟PC238理論上應該沒問題才是
PC237跟P ...

確實,如果DS端直接短掉沒有問題

那顆電容應該也就沒有問題

那就真的想不透了

正常情況下待機電流那種飄法明顯是有短路

网友B:
PU1  18腳.電壓如何(PQ20直連 與不直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1  18腳.電壓如何(PQ20直連 與不直連)

謝謝GTR大熱心回文,原本想說PQ20直連,PQ39用一個隔離的二極體讓B+的電過不去到電池那短路,這樣真的OK,可是...........電充不進去永遠的76趴.......我真的好傻好天直,想說即然都取下來了,那我二個MOS都換掉好了,竟然就好了,真的超莫明奇妙的,目前燒機中好像真的沒問題了,是不是跟大大提到要量18的bqbtdrv有關啊........??
由於已經好了所以我也沒有再量18腳的電量了沒法回答大大,但感謝大家熱心的幫忙真的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