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H55M-E32奇怪的維修(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到底修好了沒?)

楼主(2018-02-25):
這台電腦是老哥拿回來的,說是不開機,當下測試的確不開,老哥催的又急,當下先換了一塊相同系列1156的給他用了。

拆下的主機板。

放了幾天,今天閑閑的想說來玩玩看吧,電表量啟動端子兩端有5V,按下按鍵電壓也有歸零,心想該不會是 IO 掛了,
我沒零件也沒熱風槍的,這下大概又只能到朋友的回收場去換一塊了。

既然懷疑是 IO 掛了,怎麼也要量一下 IO 的電壓看看,可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當電錶的正級量到紅色標示附近時.......
風扇竟然開始轉了,幾十秒後才聽到逼的一聲,開了?
趕快進BIOS看看,時間回到出廠狀態了,先換一顆CR2032,然後關機,再開,又關又開的幾次之後都正常。

嗯...修好了吧,裝顆硬碟灌看看吧,拔掉電源裝好了之後.....按下啟動,靠....不開?

由於有上次的經驗,如法泡製,一邊狂按啟動,另一邊再去量 IO 的電壓,還真的是神奇,又開了。

把系統用一用,還是可以順利的進入XP。

只是這樣的情況,算修好了嗎?不關掉110V電源,每次開機都成功,拔了電源,就還要用電錶去刷一下IO?

网友A:
BIOS更新一下,看看還會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更新一下,看看還會不會這樣!!

有刷到最新版了,刷過後也有LOAD,只是有點不敢拔電,萬一不開就OOXX...

网友B:
CR-2032的電池座 檢查一下,直接觸發Power ON接腳(不經過開關)

网友C:
這台CMOS座氧化會造成不觸發 是這台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2032的電池座 檢查一下,直接觸發Power ON接腳(不經過開關)

還沒懷疑電池座,明天在檢查看看,當不啟動時,有量POWER ON兩端電壓,是有拉低歸零,我是用裸測的方式,有專用的開關,並非是在機上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CMOS座氧化會造成不觸發 是這台的通病

感謝指點,來看看CMOS是哪一顆,補點錫看看會不會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CMOS座氧化會造成不觸發 是這台的通病

有下說明書,並未標示CMOS位置,請教獅子魚大大,是SATA插槽旁邊上面有小貼紙那顆IC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來看看CMOS是哪一顆,補點錫看看會不會改善。

手殘點了兩次,抱歉了。 ...

CMOS座就是CR-2032的電池座 補焊完要用電表測量兩端是否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座就是CR-2032的電池座 補焊完要用電表測量兩端是否導通

感謝指點,這麼晚了您都還沒睡,我是已經跑了兩趟洗手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這麼晚了您都還沒睡,我是已經跑了兩趟洗手間了。

在找資料找完就要去睡了

楼主:
今早來弄一下CR2032電池座,拔下2032時看到負極彈片有些灰灰的,用細砂紙稍加打磨了一下,翻到後面看接點還是很光亮的,該不會是接觸不良吧?心中有些想問候的衝動,想當年就是他家的K7TPRO率先爆電容的,現在還搞些小動作,又把負級彈片往上拉高了些,裝上2032一量,昨天裝上的時候還有3.2V的電壓,今天只剩3.06了,一天就吃掉0.14,再不行就改用兩顆3號的來用了。
裝上顯卡硬碟,還是很阿撒力的開了,或許是真的接觸不良吧,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早來弄一下CR2032電池座,拔下2032時看到負極彈片有些灰灰的,用細砂紙稍加打磨了一下,翻到後面看接點還 ...

建議您:把板子從機箱整批請出來,再組合…應該就會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您:把板子從機箱整批請出來,再組合…應該就會找到答案!

我是用裸測的方式,沒裝機子,測試比較方便。

裸測的位置圖:

网友:
我有過二次同樣經驗:
一次主機板電池座+腳與機箱短路…(上述已排除)
再一次跟文中所述幾乎一樣,不是電池座的問題,而是整合橋出了問題!

网友E:
我的經驗是一直開不起來,用偵錯卡發現卡在FF,就應該要開得起來的丫~看到主機板有一些電容外觀異常…索性全換了~就開得起來了~很舊的舊板子~KT6V,還是用1.2G的CPU呢~

在一直開不起來之前…是一直會不定時重開機~因為不常用…看系統監測、風扇、溫度正常…就先忍著用~只有我爸要用KS2、PE2使用點陣印三聯單,才會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經驗是一直開不起來,用偵錯卡發現卡在FF,就應該要開得起來的丫~看到主機板有一些電容外觀異常…索性 ...

我說的無法開機,是連風扇都不轉,不是進不了系統,今天開開關關的幾十次到是都乖乖的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說的無法開機,是連風扇都不轉,不是進不了系統,今天開開關關的幾十次到是都乖乖的開了。 ...

還有注意系統時間是否正確 ?

或快或慢 ~ 那個晶震 可能有問題 !

下次若可有開不起來的情形 , 用三用電錶碰觸2 腳任一腳 !

看看是不是能夠正常起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注意系統時間是否正確 ?

或快或慢 ~ 那個晶震 可能有問題 !

就頭兩次是用電錶去量IO時開機,再來處理過CR2032電池負級後到現在都是順利開機進系統,打算換張顯卡掛遊戲看看。

网友G:
電阻變值了。。曾維修一華碩主板開機針腳的電阻變了值換了後正常使用。。嘗試從開機的針腳到io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阻變值了。。曾維修一華碩主板開機針腳的電阻變了值換了後正常使用。。嘗試從開機的針腳到io查一查

我在重新測試時,可以排除一切外在因素,電源、硬碟、RAM、按鍵、顯卡等等等。
因為那些都是測試專用的,目前的懷疑因素是2032電力不足引起。
今天早上開始掛遊戲,至今未出現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重新測試時,可以排除一切外在因素,電源、硬碟、RAM、按鍵、顯卡等等等。
因為那些都是測試專用的, ...

簡單測試。。沒有2032主板是否不能啟動
當有2032是就能啟動曾維修一塊主板
2032沒有電就不啟動。。測量後原來用2032作開機電壓
2032沒電時就沒有啟動singa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簡單測試。。沒有2032主板是否不能啟動
當有2032是就能啟動曾維修一塊主板
2032沒有電就不啟動。。測量後 ...

在最早的8088至775,電池沒電是不影響電腦啟動的,因為啟動的電壓來自POWER,這塊主機板在不啟動時,量POWER ON端子兩端有5V,按下開關也有歸零,但是就是不會動,推測是有點阿達了。目前是都正常,要還原到不動的狀態???還是不要吧,沒事不要找事做。感謝指點,記下來,以後有遇到類似情況再來參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