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6 電視公板停產了,改SKR.03

楼主(2018-02-25):
各位會員新年恭喜,過年前進貨時惠民才說V56 停產了,新改的公板是SKR.03,如下圖︰

我也是買較貴的台灣螺旋頭,而不是大陸的。

包含公板+遙控器+紅外線接收器。

以上為基本套,一套350元,有需要的會再跟我聯絡,也有全套的,因為還沒拍照片,等拍照片後我會補在這一帖。
程序目前只有7鍵,5鍵的還在跟惠民詢問中,為了不影響論壇流量,請購買後再跟我詢問密碼。

7鍵.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3SFNfGIr

网友:
其實是不是台灣螺旋頭都用不到了吧! 全省第四台都改成數位機上盒了! 無線類比訊號關掉好幾年了!

网友:
是啊,用顯示器等級支援HDMI介面的即可

网友:
HDMI介面最好能兩個以上含兩個
一個固定接第四台接收器一個接盒子等

网友A:
我現在都買大陸接頭的了,台灣類比都不能用了,這個接頭沒用到了,除了老舊的監視器還有再用之外應該就沒了

网友B(2018-04-12):
請問SKR.03*5片還有貨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SKR.03*5片還有貨ㄇ?

有貨喔!

网友C:
可以冒昧問一下嗎~~ 因為如同z9g7m0大大說的
現在的板子有兩組HDMI或是更多的公板嗎?
不是三合一板也是這種一般的公板
不然我這遇到客戶壞主板沒辦法修都要改這類的板子 因為除了第四台的機上盒以外就沒辦法再安裝其他HDMI端子 這樣子維修的客戶也都不太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冒昧問一下嗎~~ 因為如同z9g7m0大大說的
現在的板子有兩組HDMI或是更多的公板嗎?
不是三合一板也是這種 ...

有多個HDMI 的公板,只是烏骨雞學姐沒有在賣

网友D(2018-06-09):
剛剛把唯一的一片板子用掉了,發現了個問題︰
搖控接收似乎不太靈光,工廠模式下更明顯。有更新的韌體嗎?

另一個問題我另外再發文提及。打算再買個十來片來備,希望韌體問題別讓我太難過了……

更新︰熊熊想起一件事,所以剛剛再確認一次,之前搖控可能是被日光燈干擾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剛剛把唯一的一片板子用掉了,發現了個問題︰
搖控接收似乎不太靈光,工廠模式下更明顯。有更新的韌體嗎?

好像沒有聽惠民說過遙控不靈光跟韌體有關係的問題,要不要星期一幫你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剛把唯一的一片板子用掉了,發現了個問題︰
搖控接收似乎不太靈光,工廠模式下更明顯。有更新的韌體嗎?

日光燈不會影響遙控功能.會干擾的是省電燈泡.

因為K數和紅外線相近.所以會產生干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沒有聽惠民說過遙控不靈光跟韌體有關係的問題,要不要星期一幫你問看看? ...

完全不受遙控.有可能會跟韌體有關.如果是遙控不靈光應該沒關係.

网友:
有兩種可能,因為面板向上時日光燈直射,所以相對來說 remote controller 的紅外光就比較弱,就會變得不靈。

如果是這個因素的話,那應該是時有時無的情況,而不是進了工廠模式後完全不理我。

另一種可能是,firmware 在處理接收信號時 reset 的部分沒處理的很好,不同模式下有不同的處理程式段。這就解釋通,很符合我的情況。寫 firmware 的工作我做過幾年,所以還算略懂略懂…

算了,反正轉個 90 度就能正常了。這種的除非自己來幫他改寫,不然基本不太可能會去改的東西。為什麼?因為做過商用 firmware,所以  engineer 對於客戶的反應對策,略懂略懂

网友F(2018-09-19):
想借這篇順便問一下,是否有推薦 hdmi x2 ~ x3 的公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借這篇順便問一下,是否有推薦 hdmi x2 ~ x3 的公版呢?

沒有喔!

网友:
好的,感謝 烏骨雞學姐

网友G(2018-12-16):
請問學姐還有無整組的(全套)X2
有煩請學姐PM要含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學姐還有無整組的(全套)X2
有煩請學姐PM要含運

大大,請收短訊

网友H(2019-01-18):
請問公板還有嗎?另外基本套跟全套有何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公板還有嗎?另外基本套跟全套有何差異?

不好意思還有可以支援42吋的螢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公板還有嗎?另外基本套跟全套有何差異?

抱歉,沒有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現在都買大陸接頭的了,台灣類比都不能用了,這個接頭沒用到了,除了老舊的監視器還有再用之外應該就沒了 ...

有H.264,T2的公板

网友I(2022-02-11):
請問有還有公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有還有公板嗎?

沒有囉!